V1.3 手册发现一个和AVR164P不能吻合的寄存器定义

楼主(2012-06-04):
    手册上面的寄存器$47($27) OCR0,直接用这个寄存器,WINAVR会报没有这个定义,后来找到 iomxx4.h,发现里面的定义是OCR0A(0x27)。

网友A:
这个不算吧,那是因为LGT没有OCR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吧,那是因为LGT没有OCR0B

但是,你按照教程那样配置头文件,然后按照手册设置寄存器的话,编译是不能通过的。所以要不把手册中的寄存器名字改一下,要不就把LGT的头文件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