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型号的MOS管,那种封装散热好?SOP-8,SOT-223

楼主(2012-06-04):
华瑞的一个N-MOS管:CEM6426,CET6426
分别是SOP-8和SOT-223封装,哪个散热更好呢?谢谢

网友A:
你看看热阻就知道,sot223的比sop8的小,散热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热阻就知道,sot223的比sop8的小,散热要好

如果SOP-8的热阻小,却只能靠管脚散热,SOT-223有一个扇热片,它散热仍然会好于SOP-8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SOP-8的热阻小,却只能靠管脚散热,SOT-223有一个扇热片,它散热仍然会好于SOP-8啊。 ...

那你的问题就没有意义了,sop也有底部带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