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C6T144C8工作正常,但是芯片发热很厉害,通电数秒就很烫...

楼主(2012-06-04):
各位,自己做的FPGA板子借给别人用了几天,本来板子工作的时候是有点微热的,但是还可以接受。时间长点会比较热。但是板子送回来后一通电就觉得板子背面很烫。用手摸芯片根本受不了的热,可是代码运行却是正常的。
这是为什么啊?现在的情况就是一通电板子就发热,热的很厉害,可是却能正常工作。现在马上就要答辩了,却遇到这个情况,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才好啊~~~~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给解决下~~~~芯片型号是EP1C6T144C8.

网友A:
某个IO短路·坏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换芯片

网友B:
首先看一下电压对不对,把外围电路断开看看是不是外围电路引起的。还有就是把程序清空看看还会不会热,再烧录一个LED程序看看是否发热。遇到问题要一步一步来分析,不要乱来十思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IO短路·坏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能换芯片

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C:
底部的有个大的接地焊盘吧,焊接的牢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一下电压对不对,把外围电路断开看看是不是外围电路引起的。还有就是把程序清空看看还会不会热,再烧 ...

嗯,有道理,明天就按照您指示的步骤试试,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的有个大的接地焊盘吧,焊接的牢固吗

之前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他还回来后我上电用的时候觉得板子热就摸了下芯片才觉得很烫的。之前都是正常的啊,底部和背面采用的是大面积接地,焊接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D:
把逻辑擦掉试试, 看还热不热......

逻辑冲突也会热

擦掉还热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 io 坏, 电压高等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逻辑擦掉试试, 看还热不热......

逻辑冲突也会热

今天早上早早过来测试了下,奇了怪了。我当初设计的时候如下图所示。EP1C6的核电压是1.5V,IO电压是3.3V,采用MiNi USB接口供电。昨晚测试的两个稳压芯片输出正常。但是今天使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下(VCC用排针在板子上预留了出来),直接使用可调电源接在VCC上。当供电电压在3.5,3.6V时,电流为150ma左右,FPGA芯片不热,而且能够正常工作,但是提高供电电压,电流就急剧上升了,这时候芯片就很烫手了,当供电电压为5V的时候显示的供电电流接近700ma。莫非是稳压芯片出问题了?但是昨晚测试的USB供电的时候,稳压芯片输出正常啊。
板子现在同学拿去答辩了,给他外接个3.5V的可调电源就那样抱着去了。一会回来再测试下。
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另外,采用USB供电的时候,把芯片的逻辑擦除了还是会马上发热。
当芯片发热的时候,芯片还是正常工作的,代码运行正常!!!
百思不得其解!!!!

补充一句,usb只是供电电压,无论是核心板还是扩展板,使用的电压都是3.3V,所有VCC连接至稳压芯片后面就没有VCC了,只有3.3V和1.5V两种电压了,那既然这样,供电电压高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在线等啊~~~

网友E:
空闲的管脚设成三态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闲的管脚设成三态了没?

也查过网络的,什么输入高阻态和弱上拉都试过了,没有什么用啊~~~发热依旧~~~~我在九楼详细说明了今早测试情况,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会不会是LDO不稳定,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3.3V和1.5V输出波形吧,没有的话就增加LDO的输出电容,把10uF换成22uF看看。

网友:
照那样说, 是LDO坏了吧。查LDO。

楼主:
多谢楼上关心,明天答辩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将3.3V的稳压芯片换成了2.5V的,板子可以正常用了,就是数码管啊什么的亮度降低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关心,明天答辩现在的解决办法是将3.3V的稳压芯片换成了2.5V的,板子可以正常用了,就是数码管啊什 ...

你的供电电压低, 所以3.3V的 LDO 不行; 只能 2.5V的啊, 我估计就是 LDO 坏了,这东西你用的应该是国产的, 可能被静电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供电电压低, 所以3.3V的 LDO 不行; 只能 2.5V的啊, 我估计就是 LDO 坏了,这东西你用的应该是国产的,  ...

如果使用usb供电的话,供电电压达到4.85V,对于1117来说输出确实是3.3V的。我实际测量过的。输出没有问题,至于芯片来源,是老师给的,找他要的时候他还特意说这是从周立功那里买的,老师那里有一盘,质量应该不成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当IO供电是3.3V的时候,芯片就会马上发热,很烫。当IO改为2.5V供电的话,FPGA芯片就不烫了。但是这个EP1C6的标准IO电压是3.3V的,之前这么用也没有问题的。不是LDO的问题吧。
另您说的的输入电压低,LDO不行的意思是什么啊?是说输入电压低,国产LDO会导致什么结果?实际测量该LDO的输出确实3.3V的

网友:
估计以后要做fpga的板子,分享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F:
端口输入,输出配置有没有问题,FPGA和外围芯片的输入输出弄错了,就会发烫;我刚开始用FPGA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端口输入,输出配置有没有问题,FPGA和外围芯片的输入输出弄错了,就会发烫;我刚开始用FPGA的时候就发生过 ...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之前一两个月用的都是好好的啊~~~

网友G:
“当供电电压为5V的时候显示的供电电流接近700ma”这是整个设计所需的电流么???
设计电流过大,USB接口供电不足(500ma),供电电压被拉低,3.3V的LDO压差过低,工作不稳……后面你懂的。
用USB接上开发板,跑一个大一点的设计,然后测一下USB接口的输出电压,是不是我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供电电压为5V的时候显示的供电电流接近700ma”这是整个设计所需的电流么???
设计电流过大,USB接口 ...

前面有描述了呀。当我把管脚空接之后,结果还是这样,我采用的是核心板加扩展板结构,把核心板子什么都不接,供电5V,电流就达到了700ma,这不是我设计的要求,我做的只是一个学习板,所以带动一些数码管流水灯什么的。没有太严格的电流设计要求的。板子空载供电5V就有那么大的电流~~~目前不理他了,毕业答辩结束了。整理论文。》》》》》》》》happy去,多谢关注啦~~~~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之前也是用这款芯片,我后来查出原因是有部分IO内部短路了,你不妨把所有IO都测试下,但是要注意不要同时把所有引脚拉高或拉低,你要分两次或两次以上测

网友:
5v转1.5V应用LDO 当电流大的时候肯定会很热很热 应用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2012-07-04):
可能有一些IO已经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