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四位数码管的问题。新手求大家帮忙啦~

楼主(2012-06-04):
可不可以直接用STC89C51 的I/O口直接驱动四位共阳数码管?就是输出高电平作为数码管的使能端?自己用洞洞板焊了下,电路应该不成问题,本来开始还接了1k的限流电阻怕数码管烧了,后来发现几乎不亮了。
我现在有个想法就是通过4个NPN三极管做开关,单片机控制三极管BE结通断,C极接上5V电压,这样驱动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还有没有其他的驱动方法?用什么芯片之类的。谢谢啦!

网友:
51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就(拉电流)2mA,输入电流(灌电流)20mA没问题,所以段选不用三极管驱动的话最好是用灌电流驱动。

网友A:
我一般是PNP驱动共阳管,E接电源,C串100欧电阻接位选,B串1K电阻接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PNP驱动共阳管,E接电源,C串100欧电阻接位选,B串1K电阻接MCU

谢了!我决定用三极管了~

网友:
如果是生产4个三极管能省不少钱.

网友:
4位数码管可直接驱动 设置I/0口为强输出就行

网友:
Stc没直接这样用过,avr的用过。

网友:
用stc12系列的,直接强上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