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轴向可以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2012-06-05):
比如42电机、57电机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机械结构。如图所示:

黄色的代表负重物体。红色的代表电机。白色的是外框和承重面板。

我需要通过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来实现黄色物体的旋转。

黄色负重物体,最高达到20Kg。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好像普通的步进电机达不到这么高的轴向承重能力?

如何改动,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呢?

请机械达人指点~~~~~

网友:
中间加变速1:1,还可以改用丝杆,当千斤顶用。

网友:
电机内部未设计顶推轴承,轴向向外的力还可以被轴承分担,向里的力全靠轴端与盖子的干摩擦,受力应更小。LZ这种模式是不行的。

网友:
步进电机有个曲线图!静态的时候力距最大!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啊,看花眼了,不是步进电机?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加齿轮啊!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2-07-12):
托板和驱动应分开。
如太径不太大用推力轴承。
你说的不明白,没法给你太多意见。
精度有没有要求。
被加工物还要受哪些力等等。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2-09-05):
加装平面轴承就行了

网友:
加个减速齿轮箱!

网友:
支持8楼的加轴承,还要考虑电机的固定,正好一起了!

网友(2012-10-17):
加轴向轴承,和1:1齿轮组 电机不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2014-05-19):
没有这样用的轴承受不了 端盖受不了的

网友(2014-09-10):
支持8楼 用平面轴承 必要时上减速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