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8051f020写程序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小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05):
在用UART1的时候用到TI1和RI1两个标志位,但是系统提示'TI1'和'RI1': undefined identifier!!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应该怎么改?谢谢大家

网友A:
Uart1的控制寄存器SCON1是不能位寻址的,你看看这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
我看书上的那些例子好像也是像我那样写的,所以搞不明白。我在好好看看那书吧,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1的控制寄存器SCON1是不能位寻址的,你看看这寄存器的地址。

您好,还是那个问题,我看了c8051f020中只对SCON0中的各位进行了定义,但是没有定义SCON1,SCON1的地址如下
sfr SCON1    =  0xF1;   /* SERIAL PORT 1 CONTROL                                   */
sfr SBUF1    =  0xF2;   /* SERAIL PORT 1 DATA
那应该怎么处理才能使用TI1和RI1呢?看书还是没看明白,谢谢大牛指点

网友A:
标准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位操作。

什么是标准为操作呢?能否详细一些,百度之没有解释哟

网友A:
SCON1&=~0x01<<n    n=0~7
这样的,用来清除寄存器中某个位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N1&=~0x01

我试一试吧,谢谢你,还是没有弄明白。UART0那部分理解了,使用第一个串口收发都没问题,用第二个串口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ON1&=~0x01

您好,还得打扰你一下,我用了SCON1&=0XFC清除中断标志了啊,后面还是不行呢,是不是要定义TI1和RI1啊?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