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非大量小尺寸产品的壳子一般怎么获得呢?公模?

楼主(2012-06-05):
    大家好,有事情请教大家。

    RT,一个产品,肯定能卖,想自己做,硬件+软件都没的问题,就是壳子烦神。

    很规则的尺寸,几个螺丝固定孔,加个2寸小液晶的开口,数字键盘,其他就没了。

    一般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有好的资源或者方法,能不能指点一下呢?

    难道都要去正式开模,样品、修模、再样、再修这样做过来吗?

    有没有类似用全都买样品的形式,每次买个几十个,单件的价格高一些呢?

网友A:
铝合金型材。。。我现在就是这办法,但还是要加工一下,所以每天来看02机的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型材。。。我现在就是这办法,但还是要加工一下,所以每天来看02机的进度。。。 ...

你是准备自己备了加工铝型材呀?要是卖8K,你觉得值得投入吗?

在没有这东东之前,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我也是,原理和电路板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外壳确实很纠结,找不到合适的外壳。我现在使用亚克力或者金属板然后自己做,不用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原理和电路板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外壳确实很纠结,找不到合适的外壳。我现在使用亚克力或者金属板然 ...

这样做,演示用可以,但连样机都不好用吧?产品卖就更别提了。要是有人要买,你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演示用可以,但连样机都不好用吧?产品卖就更别提了。要是有人要买,你怎么处理的呢? ...

用金属板,自己开窗的,还是可以做的相对比较好看的,这东西不打算自己办工厂,否则前期投入肯定是需要的,那时候开模的钱就不是大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金属板,自己开窗的,还是可以做的相对比较好看的,这东西不打算自己办工厂,否则前期投入肯定是需要的 ...

自己开窗,用什么工具呢?能做的比较平滑,好操作的。

自己做东西,尽可能的短平快,当然不希望动不动就上万的模具费什么的,那失去了本意了。

阿莫的雕刻机能雕刻铝型材,能不能切割呢?

网友A:
就是这样子的,一般是选好宽高,长度是随意的。但还是需要自己加工一下的,如果要好看雕刻机上了,如果只是验证一下,手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子的,一般是选好宽高,长度是随意的。但还是需要自己加工一下的,如果要好看雕刻机上了,如果 ...

我翻了几页帖子,没看到关于雕刻机加工铝型材、开窗等的示范帖、作业贴什么的,请问哪里能看到,有没有收集贴?

我是想说服合作的,以他们工作室的名义买一台。

网友:
没有这样的帖子吧,但这事肯定是可以做的。。。就象没用人示范过榔头砸电视,但肯定可以做到的。你多看看雕刻机的作品就知道了,如果连花纹和字都能刻出来,开个窗就更容易了吧。

网友:
铝的,几十个都能做的,找卖铝外壳的商家就行了。人家也是用机器给你刻出来的。
少量不要用塑料的,死贵死贵的。

楼主:
短时间内也只能这样了。

希望能看看各位有雕刻机的铝外壳作品。主要是不知道能做到什么样,能不能适合我们的产品用。

网友C:
提供原材料,我给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原材料,我给你做。

zm810629 ,你好!
铝外壳做的话,你的设备有什么限制吗?比如尺寸、开孔大小、倒角、型材材质什么什么的。
方便的话,加个QQ还行啊?对了,这里能不能发QQ号的?这次没敢发。

网友D:
能不能从模具角度考虑简单的模具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从模具角度考虑简单的模具降低成本

模具再简单也降不了多少吧,不然没法保证质量。当然,以前我负责的产品都是手持的,要求比较高,就像手机壳,差一点的话前后壳的缝隙就很明显了。

现在这类方方正正的,大盒子一样的东东,不知道模具的要求会不会很低,因为哪怕有点毛刺呀,有点缩水之类的都可以休整或者忽略的。

我们不是做这个的,得有实际做这个的来普及一下。

网友:
楼主你可以发邮件给我。love20070915@126.com  我有5轴加工中心,反正又没什么事,弄点香烟钱而已。

网友:
说实话,量大开模是最好的,如果量小,就别指望了。注塑厂给不给你试模都是个问题,除非你给很多钞票。要不然人家肯定不会搭理你的。盒子小,量大,开模,一模多穴,很划得来。

网友:
雕刻机+PVC贴纸。

网友:
公模铝壳可让厂商定点开孔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什么地方。要是在深圳不如先去华强北转上两天。等把壳选好了再把PCB按外壳设计好就ok。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简单的就随便到路边要人开算了

网友:
量小,有个变通法。
象8楼的 型材壳, 两头的端 板,可以用亚克力或双色板来做,容易加工。
很多商品也这样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准备自己备了加工铝型材呀?要是卖8K,你觉得值得投入吗?

在没有这东东之前,你是怎么处理的? ...

先去场子里或者网上兜兜有没有那种好买的工模的壳子,确定货源没问题价格认可的话就买点回来,PCB布线就以它为准就可以了,最终外观上再修饰一下,比如做点贴纸之类的放上去,我就是这样的,不过简单的壳子开模也不贵,但要自己去谈!

网友:
楼上说的场子和网上兜兜是网站么?能给个链接么。。。谢谢。

网友:
额,我也在做一个产品.外壳也是麻烦事,还没想到好办法.
量小体积小,和手机大小差不多,准备用塑胶材料.
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做,要多少钱,开模估计不划算

楼主:
看来有同样问题的朋友不是一个两个。
要是能形成像pcb打样那样的需求市场,然后有相应的打包方案商合作就好了。

网友:
还真是,以前也想过类似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商家做这事。

网友E:
如果需要开模具可以联系我,价格公道

网友:
经常有类似的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需要开模具可以联系我,价格公道

其实真的希望能开模具,就是太贵了,摊到单件成本还是很高。

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
楼上的,我刚给你邮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