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做负5V电源,输入电压为1.2V调不上去的问题。

楼主(2012-06-05):
我用lm2596做了个负5v电源,按照芯片所给的原理图焊的板子(如图),但是出现个问题就是当我通电的时候,不管输入电压(在合理的范围+4.5-+20V)为多少,都会马上变为1.2V,而且调不上去,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不是用的ADJ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用的ADJ吧

不是的,是LM2596—-5.0,ADJ可以做成负5V电源,而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网友B:
检查电路有没接错,关键是地线接在了哪里?

网友:
那么楼主要好好检查电路了,最好就是还原电路看是否能正常输出+5V,确保芯片是好的。如果好着在检查其他地方

网友C:
是输入调不上去还是输出上不去?

输入上不去应该是电源限流了

网友D:
C1,R1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输入调不上去还是输出上不去?

输入上不去应该是电源限流了

是输入调不上去,只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R1去掉,试试。

谢谢,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路有没接错,关键是地线接在了哪里?

接后面那里,就是输出电容的正极

网友:
你的IC肯定不是原装的,非原装的IC会出现开机过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输入调不上去,只有1.2V

那就是开机时电流太大了,把电源的限流调高一点,同时检查电路有没有错误

网友:
你在网上看看LM2596的中文资料,你会发现你的图和它提供的图是有点出入的,你先看看他的典型应用。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2号脚,看有波形输出没,

网友A:
楼主不行换一个器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行换一个器件试试

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了,还是不行。。。

我在网上找到一个这个帖子,可是没太看懂,大哥能给解释下不?http://bbs.dianyuan.com/topic/892902

网友A:
你是严格按照datasheet上的参数吗?Cin Cout  C1 R1 R2是否都按照你上面的图所示,datasheet中也阐述了你上面链接的那种现象?楼主可以好好看看那部分英文注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严格按照datasheet上的参数吗?Cin Cout  C1 R1 R2是否都按照你上面的图所示,datasheet中也阐述了你上 ...

我是按照那个参数做的,恩,我会好好看看的

网友E(2012-07-30):
楼主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最近我也在做负电源模块,我们搭的LM2596-5输出-5v的电路和手册上基本相同,只是去掉了5823和后面的5400,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最近我也在做负电源模块,我们搭的LM2596-5输出-5v的电路和手册上基本相同, ...

哦,谢谢,我试下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试下吧

亲,我把5400去掉了输入电压还是调不上去啊

网友F:
芯片是不是发烫? 输入电压要12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是不是发烫? 输入电压要12V以上!!

我是输入电压调不上去啊,只有1.2V左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输入电压调不上去啊,只有1.2V左右啊

呵呵  检查电路吧   我没遇见过。另外,里面涉及到的电容电感要严格按照手册。

网友G:
输入电压怎么可能调不上去嘛,除非你供电的东西有过流保护了,否则早就该冒烟了。先不管是LM2596还是什么,无非就是一个负载,电源接上负载被拉跨还有什么原因,一个是你的供电电源太差劲了,要么就是保护了。最大的可能是你的IC第三脚接到了你供电电源的地了,所以你的整个负压电路是不可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输入电压怎么可能调不上去嘛,除非你供电的东西有过流保护了,否则早就该冒烟了。先不管是LM2596还是什么, ...

供电电源是有保护功能,所以没有冒烟,3脚没有接地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H:
还是仔细查下接线吧,我做过的,产生-5V没有问题的,我的是5脚和3脚接的同一网络,没有用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仔细查下接线吧,我做过的,产生-5V没有问题的,我的是5脚和3脚接的同一网络,没有用延迟。 ...

你是说用这图做的,但是没有加C1,R1和R2吗?

网友H:
对,5脚直接接-5V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5脚直接接-5V

图片

网友I(2012-11-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输入24V,被拉低到3.8V,电流4A左右。

网友J(2014-04-09):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输入24V,被拉低到3.8V,电流4A左右。 ...

楼上的不是用的ADJ吧

网友(2014-05-14):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不是用的ADJ吧

恩,我的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因为电源启动时需要电流比较大,供电电源3A的(带保护的),有点不够用,后来两个3A电源并联给2596提供输入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输入2.5左右可以调,2.8以上才正常

网友(2014-07-15):
应该考虑负载是否有短路之类的地方 我有一次错误和楼主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