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买了个小四轴飞行器,一起飞就跑偏,咋回事呢?

楼主(2012-06-05):
是电动的玩具,红外线遥控的,适合在家里玩,只要一推油门(其实是电门,嘿嘿),飞行器从地上升空的时候就开始往左边倾斜横飞而去,我以为是左侧的马达转速低了,就换了一个,结果无变化,又把原先左侧的马达跟右侧马达对调,结果还是往左边偏着飞。看来不是马达的原因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电路板输出的马达驱动电压不一致?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遥控上面有微调吧

网友:
呵呵,我也买了个四轴,也是这样的。在也没玩过了

网友:
红外的反应慢,现在有不少2.4G的效果挺好

网友:
90元的那个吗?还是80元的那个?我觉得这个东东比较适合来改装,自己做飞控板,这样去验证自己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上面有微调吧

遥控器拆开看了,没有微调的元件,只有两块黑胶封装的芯片和左右两个摇杆电位器。请问原因是飞行器上的主板还是遥控器的问题呢?如何解决?

网友:
是不是陀螺仪坏了?还有检查一下JJ四个连接杆有没有个别的缩进去一部分。

网友:
坏了找卖家就是了

网友:
我现在可以一口气玩到没电都不落地,一开始就是你的那个情况,起飞时时要往倾斜的反方向修正,一旦起飞后陀螺仪就开始起作用了,因为它里面只有陀螺仪,这是技巧问题,哈哈

网友:
没用过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