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款触摸屏,C8051F系列可以驱动的。

楼主(2012-06-05):
求助:推荐一款触摸屏,C8051F系列可以驱动的。

网友A:
很多小尺寸的TFT都可以用SPI驱动,这些C8051F都可以驱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小尺寸的TFT都可以用SPI驱动,这些C8051F都可以驱动的了。

比如说什么型号的?

网友:
比如ILI系列的IC的TFT都可以用SPI驱动,只不过是稍微慢一点。另外就算是IO驱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用通讯的话,很多触摸屏都可以吧,只要是程序编写为它支持的协议

“用通讯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想用个既能显示单片机给屏发送数据(类似12864等液晶),屏上设置几个按钮用来给单片机发送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32口或者485之类的串行通讯

什么型号的屏可以用232通讯的?

楼主:
这个屏看起来不错。

网友:
我这有。单色、彩色。都有触摸。
SPI 232 并口集成多种触摸方式。

网友C:
ILI9325 这个彩屏加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C:
ILI9325 这个彩屏加触摸

这个貌似不错,
顺便问下:
6410板子上有快4.3的四线制电阻屏,
这个可以用51驱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不错,
顺便问下:
6410板子上有快4.3的四线制电阻屏,

我就是用STC 60 s2驱动的

网友D:
选择LCM模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LCM模组吧.

LCM模组就是12864、1602之类?
我想要在屏幕上加几个按键,控制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LCM模组就是12864、1602之类?
我想要在屏幕上加几个按键,控制单片机。

去我店买一块TFT模块就可以了,价格非常便宜,有好用,呵呵!

网友(2013-01-20):
进去看了,无奈快递比屏贵啦

网友:
spi
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