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保护(加密)保存在外部Flash中的DSP运行代码

楼主(2012-06-05):
如题,我们目前做了个DSP的低端应用,DSP没有内置Flash或EEP,运行代码保存在外部Flash中。
这样就有个问题,只要读出Flash中的内容,然后抄个板,再写入Flash,就难辨真伪了。
请教各位,如何用最低的成本保护DSP的运行代码,避免上面这个问题呢?

目前我们考虑在Flash和DSP之间加个单片机,有没有更方便的解决方法,或者DSP的引导加载过程我们是不是可以干预或者说定制的?
我们用的是ADSP-592

网友:
这个确实很头疼,外部多用一个MCU或者ATMEL的那一类密码片,但是成本又贵,又麻烦。

网友:
我们也是加单片机。DSP都用了,加个1块钱成本还能忍

网友:
带OTP的flash不知道有没有用。我菜鸟,飘过·····

网友:
加唯一ID的芯片,做检验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