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缘电阻测试---方案思路探讨

楼主(2012-06-05):
3年前设计过绝缘电阻测试仪。
大概思路就是,用开关电源把电源升压到5000V 然后加载被测电阻上。用仪放采集高压跟电流。通过欧姆定义计算电阻。

现在有一个案子,要求测试一块电池正极 负极 分别对大地的绝缘阻抗。同时还要测试电池电压。

想了很久就想到采用两个继电器控制来分别测试正负级两端对大地阻抗和电池电压。但是这个方法有弊端。

这里有做过这块的人吗?来一起探讨下。或者有什么想法也一起探讨下。

楼主:
顶起来。让大家都来一次思维的碰撞。

网友A:
关注,我只会做监测电网的绝缘电阻

楼主:
我也做过测两个设备之间的绝缘电阻的仪器、但是没有搞过这个电池的。现在就是要实现能同时测电池正负级分别对地电阻。还有电池电压。

楼主:
有搞个这方面应用的吗?顶起来

楼主:
顶起来,求交流。

网友B(2013-04-25):
1.通过在被测电池底盘跟母线之间加正负高压。检测漏电流。----称之为低频注入法。
2.利用电池自身电压。在母线到底盘之间并联几个电阻,然后改变并联电阻阻值,分别测得两组参数。列出一个2元2次方程式,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注,我只会做监测电网的绝缘电阻

请教一下,最近弄医用隔离电源的绝缘电阻监测,很是不明白现有的方案,如下图

怎么他这种方案 只用普通电流互感器检测火线电流,和检测火零线电压就能做到呢?

我总觉得需要用零序电流互感器检测漏电流才能计算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最近弄医用隔离电源的绝缘电阻监测,很是不明白现有的方案,如下图

怎么他这种方案 只用普通 ...

这个方案没用过,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直流电叠加到隔离电源上,计算电阻就行了
就好比一个调制与解调的过程

你在抄按科瑞的?  现在都在抄本德尔的,那个先进,专业

我KAO,仔细一看,他也是抄本德尔的.那么,不多说了,这个圈子太小了,不好多说,他的测量方法不是你理解的那样,你用示波器测量下信号吧

再说了,你把图上全了呀!,你这一部分根本不是测量绝缘电阻的,电阻测量在下半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没用过,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直流电叠加到隔离电源上,计算电阻就行了
就好比一个调制与解调的过 ...

  牛人啊,我随便找了个图你就看出来了是哪家的了。
网上能找的都是直流系统的绝缘监测。
感觉这个方案只在零线火线上接两根线就能监测绝缘电阻了。
这个图就是一个接线图而已,没得原理。
你说在隔离电源回路加一直流信号,大概就是这种吧。

http://baike.baidu.com/view/5933608.htm

我初入这行,不打了解,也不敢这样做

网友C(2013-05-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没用过,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直流电叠加到隔离电源上,计算电阻就行了
就好比一个调制与解调的过 ...

你们抄那家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们抄那家的呢

本德尔
本德尔有的产品,我们基本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德尔
本德尔有的产品,我们基本有

厉害

我现在在微安级交流点检测卡住了,能否给予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厉害

我现在在微安级交流点检测卡住了,能否给予指点

你厉害,都做的微安级了

我最小也就是0.1mA 应该你给我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都做的微安级了

我最小也就是0.1mA 应该你给我指点啊

0.1mA也不好检测,100微安了,能检测到也行,我看 俺可蕊 也就检测到0.1mA了

网友D:
这个很难检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难检测吧!

的却,卡住了,但别人做到了,可能订做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
但感觉电流也太小了!互感器北京有一家兵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通过在被测电池底盘跟母线之间加正负高压。检测漏电流。----称之为低频注入法。
2.利用电池自身电压。在 ...

低频注入法,怎么分别取测试,正母线对地 负母线对地的呢。这个是我一直没有想通的地方。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你厉害,都做的微安级了

我最小也就是0.1mA 应该你给我指点啊

你是浙江海光的吗?

网友(2014-08-22):
引用 网友B:
1.通过在被测电池底盘跟母线之间加正负高压。检测漏电流。----称之为低频注入法。
2.利用电池自身电压。在 ...

不知道第2种方法测量的精度怎么样,有没有做过的朋友,可以给介绍下?

网友(2015-03-21):
引用 网友B:
1.通过在被测电池底盘跟母线之间加正负高压。检测漏电流。----称之为低频注入法。
2.利用电池自身电压。在 ...

方法2有个国标里有详解

网友(2015-06-14):
引用 网友B:
1.通过在被测电池底盘跟母线之间加正负高压。检测漏电流。----称之为低频注入法。
2.利用电池自身电压。在 ...

网友:
都这么久了,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关心的还是楼主的绝缘电阻测试仪是怎样采集到电流信号的呢,,,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没用过,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直流电叠加到隔离电源上,计算电阻就行了
就好比一个调制与解调的过 ...

有兴趣,绝缘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