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 保持水平稳定 的控制方法

楼主(2012-06-05):
最近迷上了航模  做了几架  因为控制不好   降落的时候 副翼总是乱打   导致机身翻滚   把机翼都给折断了

所以我想做一个 模块 通过判断飞机机翼的倾斜程度  来控制副翼 使得机翼保持水平

在网上 潜水 好几天了   还是没有思路

目前自己有  enc-03 角速度模块  和MMA7660 加速度模块

请问各位大侠   是否可以 单独用enc03  设计出机翼水平稳定系统

可否给出一些 方案   不需要具体的  只要大致的 控制方法就行

网友A:
用陀螺仪,直机用那种几十元的都可以,但还是飘的。

如果航模像美国无人机一样平稳,那将失去航模的乐趣。航模的乐趣在于你控制他,如果他自控了,你也就没有玩的意义了。

网友B:
其实你只要求起飞的时候有个保持水平的阻力就可以了,就用陀螺仪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陀螺仪,直机用那种几十元的都可以,但还是飘的。

如果航模像美国无人机一样平稳,那将失去航模的乐趣。 ...

大胡子说的 没错!
可是同时作为一个 电子设计爱好者 利用自己学的把飞机稳稳地控制住 岂不也是一种乐趣。

我的方案是  副翼 尾翼  的遥控信号 经过我的模块后 再到 舵机

当人用手拨动摇杆的时候 模块结合摇杆的位置 使飞机固定在一个倾角   人的控制和单片机控制相结合,人的优先级高于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只要求起飞的时候有个保持水平的阻力就可以了,就用陀螺仪就可以

我是想 让机翼 在空中一直保持平衡  如果拨动摇杆的话  飞机就由摇杆控制   不拨动摇杆  飞机就自动保持平衡

今天看了一天的 PID  l理论 和 卡尔曼滤波 算法   还是毫无进展。。。

网友:
使用图片中的传感器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能够稳住30S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 让机翼 在空中一直保持平衡  如果拨动摇杆的话  飞机就由摇杆控制   不拨动摇杆  飞机就自动保持 ...

达到你这要求,那真是路漫漫,我也不会,我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