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超低功耗采用什么方式测量

楼主(2012-06-05):
各位,测量msp430的低功耗电流,休眠时大概几个uA,运行时大概几百mA,用万用表测电流感觉不是很方便,不知各位采用什么仪表或仪器呢

网友:
不是特别的地方,万用表就够了,10uA以下考虑用台表

网友:
万用表能测出来

网友:
福禄克187就可以了

网友:
串个100欧电阻,测电压。

网友:
一般万用表都能测量,福禄克比较准确

网友:
慢慢就好了
学习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测电流的设备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看下福禄克的万用表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个精度足够的仪表,一般4位半的就够了

网友:
我也基本用万用表,只是有时候不怎么准确哈。而且在低功耗和活动状态频繁切换时,比较难测。

楼主:
是的 我用普通的万用表,如果gsm模块开启运行,电流档就得打在10A那档,切换到低功耗模式时需200mA那档测试,很麻烦

网友:
自己做个工装,专门测试小电流,

楼主:
恩 楼上说的有道理,现在自己做个小工装,还是用的万用表测试,

网友:
用好一点的万用表,用示波器也可以看。它的低功耗与程序也有关,实现一样的功能可以与别的单片机进行比较,充分利用430的低功耗模式更能显示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