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单片机IO控制DC3V 5V电源的开关,选三极管还是MOS管?

楼主(2012-06-05):
我用一块ARM9的板子, 供电是锂电池3.7V;
GPIO口的参数: 关机时=0V,电阻好像是128K?        开机时=3.3V,电阻无穷大。          低电平=0V,电阻=0。

目标:
我有3个设备需要控制:
升压板:3v-》5.5V,700mA;
直流电动机: DC5V; 110mA; 供电在BELL上方的5V。
5V有源蜂鸣器:

针对升压板:
第一次:使用晶闸管 Z0409MF:导致ARM机的GPIO口电压非常高。

第二次:使用三极管,用的8550,PNP类型。
        ARM关机时,升压板在工作;    开机后 停止工作(高电平);   然后我设置低电平,他继续工作;设置高电平,他还是工作。只不过升压不正常,只有2.8V左右。

总之:2中办法,都导致GPIO口被窜入电压,而且关断电压后,升压板还是有电压输出,关闭的不完整。

=================================================================
后来去论坛问了,大致有这几种方案:
1. 用NPN类型三极管,在控制级串接1K电阻。R10K电阻焊上。
2. 用MOS管。

对于第二点,用MOS管,我去搜索了他和三极管的区别,我都看糊涂了。
1. 不知道该选MOS管还是三极管。(我一个是关闭升压板的3V,2个是关闭DC5V)
2. 如果用三极管,串接的电阻改选多少啊?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帮帮忙,帮我确定一下该如何解决问题。如果用MOS管,我该用什么型号的管制,请推荐一下!

在此跪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