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 STUDIO的中断函数的写法(哎,知道的高手告诉我吧)

楼主(2012-06-05):
大家都知道avr的环境一般有 iccavr  avrstudio  我从 iccavr过度到studio 中间总有些别扭的地方,就比如说 中断函数的写法问题。那到底avrstudio的各种avr芯片的中断函数怎么写才是正确的呢?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貌似不同的avr的写法很不一样啊,如果可以的话,请各位尽量用不同的型号举例,并说明原因,多谢。还有就是 avr芯片手册里面的中断向量 表格 那个 在编程的时候怎么用呢?尤其studio环境下??

网友:
ISR(vect_name){// vect_name 看avr-libc手册
.....
}

网友:
呵呵  我也很蛋疼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A:
搭车问一下如何关总中断啊

网友:
中断函数参考2楼
vect_name可以看这个

网友(2012-07-31):
例SIGNAL(SIG_INTERRUPT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如何关总中断啊

是说AVR GCC吧?
学新开发平台,先看其系统头文件
<interrupt.h>里有你想要的
#if defined(__DOXYGEN__)
/** \def cli()
    \ingroup avr_interrupts

    \code #include <avr/interrupt.h> \endcode

    Disables all interrupts by clearing the global interrupt mask. This function
    actually compiles into a single line of assembly, so there is no function
    call overhead. */
#define cli()
#else  /* !DOXYGEN */
# define cli()  __asm__ __volatile__ ("cli" ::)
#endif /* DOXYGEN */

网友:
AVR Sstudio5/6整合了 GCC,直接写c源程序。开总中断:  sei();  //asm("sei");       关总中断:  cli();  //asm("cli");     中断服务函数ISR(INT0_vect){  //、、、  }        ISR(INT1/2_vect){/  /、、、、   }       也可以将ISR写成SIGNAL   但好像SIGNAL是要被淘汰的,建议写成ISR.

网友(2012-08-31):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