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车载导航仪方案

楼主(2012-06-05):
最近接到一项目,要做车载导航仪,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基本实现功能如下:
驱动2个TFT 2.8寸屏,用于显示时间,经纬度,车速,罗盘方向,水平仪,海拔高度,车内外温度
外接设备如下:
gps模块(波特率57600),温度传感器,罗盘,水平仪,海拔仪等
这个方案如果用单片机的话,速度是否足够,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能满足
如果用cortex-M3芯片的话,哪款芯片能满足
对时钟要求高的肯能是彩屏的显示,刷屏的时间需求可能比较高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交流交流吧

网友:
cortex-M3芯片用STM32F1X系列的就够了

楼主:
IO是否足够,TFT占用IO较多!

网友:
导航仪产业链最关键问题是成本问题,没有地图stc的51都行,即使是彩屏,刷新速度足够了。有地图,楼主还是算了吧,这个东西已经烂了,小公司没戏,偷现成的产品山寨还是可行的

楼主:
STC的单片机用过12系列的,按楼上的意思,这个应该可以满足要求吧

网友:
只有坐标和时间显示一般的51肯定够了,很多彩屏带控制芯片了。

网友:
怎么没有算上陀螺仪,车载导航还是需要陀螺仪辅助定位一下

网友:
不带地图的 导航仪是什么样的? 带地图的 stm32 或者51 怎么可能实现? 不解

网友:
带地图的,stm32肯定没戏,不说不可能,而是意义不大了
姿态检测也不复杂,51也能完成。但是要考虑卡尔曼滤波,惯导算法51没戏,stm32倒是可以。
但是如果只是把gps模块的数据解析,肯定够了
一般的导航都用台湾的廉价arm9或更高端和gps芯片,组合导航后的精度还行,但是地图依旧是大问题。感觉车载导航仪的暴利时代过了,有可能被智能手机玩死。想想电子表和手机吧

网友:
没地图的也能叫导航仪?

网友:
这东西估计后续成为中央控制电脑,这需要每个车厂的协议

网友(2012-10-04):
不解,既然能接项目,CPU选型应该不是问题,方案可以山寨!

网友:
没地图只能实现定位,而不能导航的,更称不上车载导航仪吧。现在做车载导航仪的话,用BD+GPS模块应该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