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制作频率计,想测量几百赫兹的频率。用另外...

楼主(2012-06-05):
我用一片51单片机制作频率计,用1602显示,这个仿真没有问题。我用T0口作为中断输入口,将PWM波形引入到P34引脚,但是这样一弄,就显示乱码。我的PWM波形是利用另外的一片51单片机产生的,想求助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紧急,紧急。

楼主:
这是我的频率计的仿真图,与实际的引脚连接相同

网友:
前排留名,这个有案例,搜索一下。

网友:
频率计论坛有很多,不过以前的资料暂时无法下载

网友:
just use a timer as counter.

good for several Mhz.

网友A:
靠 几百兆赫兹??? 你没算过理论最高多少吗?  几百兆不分频是不可能的.

网友:
先用标准方波试试。

网友:
几百兆不分频单片机不可能测得的,

网友:
人家说的是几百Hz,不是几百MHz~~~~
话说这一点都不难啊,一个定时器来计数,一个定时器计时。

网友:
估计都想太难了,呵呵,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几百M赫兹,一看图,就拉下来准备说要分频才行的,结果没那个M,估计LZ硬件弄得不对,这个样子,测试个几百Hz或者到几十KHz都没问题的

网友(2012-07-14):
是不是定时/计数器中断响应服务破坏了 LCD 显示的时序?造成某些延时过大?

试着写内容到  LCD 的时候禁用中断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 几百兆赫兹??? 你没算过理论最高多少吗?  几百兆不分频是不可能的.

你多看了一个兆吧

网友:
我也多看了一个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