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做的简单产品原理图加程序读取传感器计算剩余油量

楼主(2012-06-05):
功能简述;
读取油位传感器 其实就是1k的变电阻 油箱剩余油量不同 电阻就会变化
然后设置 邮箱高度 长度 宽度 在根据读回来的电压值 计算剩余油量 容积=油箱长*油箱宽*油的高度
下面是原理图截图

其实就是一个带ad的stc芯片 加两个数码管 两个按键
1;3位数码管 显示读回来的 油位高度
2;4位数码管 显示计算的剩余油量
3;按键用来设置 邮箱高度 长度 宽度(设置的时候 在4位数码管中显示)
原理图 包括pcb
程序 用时间调度器做的 初次做这个 调试好了 没什么问题 有注释 但是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注释 哈哈 比较懒啊

还没加上eep保存 参数呢 因为实在不怎么想做 pcb都是用自动布线 数码管驱动也用三极管了 自己做的话会用几个电阻 强推挽搞定 俺是菜鸟 这个发出来大家随便看看哈

网友A:
不错,顶一下,支持开源,1k的变电阻是滑杆的那种吗?

网友B:
这个不错,一般这个用在什么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顶一下,支持开源,1k的变电阻是滑杆的那种吗?

其实是这样 另外一个是 超声波测距的油位表 根据测量回来的数据变化数字电位器x9013之类的 忘记型号了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读取这个数字电位器的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一般这个用在什么上的

就是读取传感器值了 吼吼  也可以把这个改改 做其他电压传感器的读取

网友C:
非常好的开源,虽然不复杂,但绝对是初学者入门的好资料,很适合作为工程教学用。
虽说现在过了那个阶段,但是推荐各位初学者仔仔细细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开源,虽然不复杂,但绝对是初学者入门的好资料,很适合作为工程教学用。
虽说现在过了那个阶段, ...

嘿嘿嘿

网友D(2012-09-07):
汽油这类产品来说,任何带电的传感器深入邮箱,都是不允许的。

考虑外部用非接触传感器,例如:电容式 传感器(进口的价格也在200~1k左右)

网友:
不怕爆炸。。。已经用在车上了?

网友(2013-09-17):
mark一下  是读取OBD么

网友(2014-01-28):
引用 网友D:
汽油这类产品来说,任何带电的传感器深入邮箱,都是不允许的。

考虑外部用非接触传感器,例如:电容式 传 ...

胡说八道,看看汽车油箱去

网友:
车上就是用滑变的,还是用康铜线绕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油箱液位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