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初学者,求选型号,想带LED的。

楼主(2012-06-05):
本人只学过51,ARM7接触过一下。msp430开发要用到什么硬件?目前还没有板,仿真器什么的必须吗?
软件的话就IAR或者CCS、GRACE?
F4系列和F6系列都有带LED,不过不知道它可以带的LED是什么样子呢?
还望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弄过430,但是还没有用430做过产品。
硬件:一个仿真器,比较贵;到淘宝上看下吧。当然还要有一个学习板,功能不一定很全面,够用就OK.个人感觉,有几个LED,按键,串口就够了,其它的就看具体要求。
软件:IAR,不是一般的好用。F4和F6系列带字段LCD驱动接口,就是像电子手表那样的LCD.
你是为了学习而学习430还是开发产品需要啊?,如果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个人感觉意义不大。如果是开发产品,公司应该提供这些开发工具。430在仪器仪表上还是使用的很多的。祝你成功

楼主:
用过的说一下啊~知道什么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弄过430,但是还没有用430做过产品。
硬件:一个仿真器,比较贵;到淘宝上看下吧。当然还要有一个学习板 ...

我还是学生,想学来参加比赛。看好它的低功耗,有发展前景。

网友:
申请几块样片,买个BSL下载器,自己焊个.低成本.

网友:
买个带视频的开发板,学起来,很快。此外,网上也能下到一些视频。使用C语言编程,上手还是很快的。

网友:
4系列的板子可能还多些,6系列的很新,估计开发板不多。LCD是段式液晶,其他的驱动不了。
仿真器是必须的,没仿真器学这东西肯定费劲。电脑有并口的话可以用并口仿真器,也就20块钱。

网友:
推荐你F4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学生,想学来参加比赛。看好它的低功耗,有发展前景。

广西区电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学生,想学来参加比赛。看好它的低功耗,有发展前景。

江苏省的吧,我是江苏的,今年的省赛Ti赞助的,也打算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江苏省的吧,我是江苏的,今年的省赛Ti赞助的,也打算学呢

江苏这么好啊,可惜我不是江苏的。大家都是初学者,要不加个好友?

网友C:
lanchpad  可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nchpad  可以仿真

可以仿真全系列430的芯片吗?如果是真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苏这么好啊,可惜我不是江苏的。大家都是初学者,要不加个好友?

QQ:809948353 一起学习哈

网友:
还是不要吝啬花钱,有投入就是有产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仿真全系列430的芯片吗?如果是真的话就太好了!

具体没研究过 应该这是G2系列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