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S7-300加马达旋转编码器做过“电子凸轮”控制旋转.....

楼主(2012-06-05):
旋转机器上每个工位的机械手动作时序一般都有机械凸轮控制,现在由于工位多,动作复杂,机械凸轮占空大,不便调整,就用S7-300加马达+旋转编码器做“电子凸轮“,机器运行时电子凸轮与机械凸轮同步,用电信号控制各工位上的气动元件和电动元件,不知有谁做过,可给点资料共享吗?

网友:
用三菱plc可以用plc的绝对或增量凸轮控制指令或用专门的凸轮模块;

网友(2012-07-12):
台达的很简单的

网友(2013-01-15):
应该电子凸轮指令吧,其实很过国产PLC的电子凸轮电子齿轮功能都做挺好的,比如麦格米特MC280系列。

网友(2014-02-21):
用台达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