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s52通过PWM调节12V风扇的速度

楼主(2012-06-05):
如图,用89c52通过PWM调节12V风扇的速度,想通过mos管控制(给mos管的g端12v的电压),请问这样做可以吗?会把单片机烧了吗?

楼主:
没人看吗?

网友:
FAN_EN直接接单片机??
应该是不行滴~~~

用三极管吧~~
或者光耦

网友:
你的单片机引脚可以容忍12V?

网友:
不能上拉。单片机不能容忍12v哦。

网友:
在单片机和MOS管之间再加一个三极管隔离吧,让单片机直接控制三极管的基极就可以了;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用,fan_en上电平会到达12v,任何神马的mcu都会烧的!我以前就是上过当,论坛有高手说avr的神马单片机可以直接采样10v结果,就是类似的电路烧了我的一个mag16!
电路基本如下:参数你要改改噢。我是举个例子。具体参数要算算。

网友:
楼上的方法确实可行,亲试过!

网友:
如果买 那种带PWM调整的风扇,就不要这么复杂,其PWM输入端是5V。

网友:
加个光耦隔离

楼主:
已经搞定了,用了一个比较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用了一个比较器

貌似有点大题小做 哦

网友:
加比较器,还不如用一三机管。。。。。。

网友:
学习下,也用过的

网友B:
同意15楼 用1个三极管即可 省钱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15楼 用1个三极管即可 省钱省空间

三极管上好象压降比较厉害,我用万用表测过12V输入,输出才8v多,我加比较器是因为看网上有人说  控制电压和输入电压一样才能饱和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用,fan_en上电平会到达12v,任何神马的mcu都会烧的!我以前就是上过当,论坛有高手说avr的神 ...

这个电路不适合做调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上好象压降比较厉害,我用万用表测过12V输入,输出才8v多,我加比较器是因为看网上有人说  控制电 ...

怎么可能呢 三极管饱和导通就0.3V

                   12V
        5V          |
         |          电阻
         |           |——输出----电阻------MOS管
IO-----电阻-------|
                     |——|
                            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呢 三极管饱和导通就0.3V

回头用你的电路试试吧,谢谢了

网友:
为啥不用NMOS控制低端呢,那样脸光耦都省了。。。

网友:
MOS管是电压型的元件,单片机是5V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