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最新作出的巴掌大的小四旋翼啊

楼主(2012-06-05):
看看我最新作出的巴掌大的小四旋翼啊。姿态采用7维卡尔曼滤波,能够自平衡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4NDQyNTAw.html

网友A:
怎么有点像华科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有点像华科尔?

用的华科尔的机架。飞控自己做的

网友B:
楼主很自信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飞不怕撞到玻璃啊!

网友C:
厉害 什么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什么处理器?

ARM 处理器

网友:
看到另一款一样的机架,大卫的那个,做的也非常好,楼主接收模块用的是啥?光视频啊,放点资料呗。

网友:
   LZ 牛叉

用的stm32   ????
角度和角速度传感器用的是???

我感觉 lz的算法应该别具一格 吧??

不知道lz有没有商业化的计划??
如果没有的话能否多开放点资料???      只希望能 简单说下 思路( ⊙ o ⊙ )啊!   不知道俺属不属于伸手党呢??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D:
7维卡尔曼滤波怎么用的呢?有资料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楼主,能否对你的算法给点指导?

网友:
标记  等待开源或者被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7维卡尔曼滤波怎么用的呢?有资料可以共享下吗?

四维四元数,三维陀螺仪零偏。飞控PID控姿态就可以飞得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维四元数,三维陀螺仪零偏。飞控PID控姿态就可以飞得很好了。

楼主,我也用了四维四元数,但发现还是会有挺大的误差的,主要是开了电机后的误差大(运行十秒后一般有5到十度),静止时误差倒是很小,另外四元数算法耗时很长,不知道楼主怎么处理这块的,另外能否详细说一下三维陀螺仪零偏是怎么做的?PID你又是通过哪种类型的PID控制的

网友:
LZ,弱弱的问一下能不能来点资料什么的

网友:
楼主强悍,用的什么传感器?

楼主:
最新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yNTEyNzYw.html

网友E:
不错,陀螺和G-SENSOR用的什么型号啊?是用模型遥控器还是什么控制?能否实现自动翻跟头的功能?

网友:
楼主是否用的linux系统?

网友:
电机是有刷的吗?总共需要多少成本 ?

网友:
强  数学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 机架在哪儿买的啊

网友:
啊,前辈啊。
我刚买了一套x力的929,回来把它那小板板看了一下就扔一边了:用的神马OTP的应广CPU,想自己编点程序写进去都不行,而且还只有一个ITG3205,没加计更没磁罗盘传感器,电机控制竟然用单个si2302(A2SHB), 连个简单的H桥都不是,怎么控制电机刹车和倒转? 还号称能3D翻滚,一倒飞就失速跌下来了。
不过测了一下,那机架和动力配置还真可以,连电池76g,最大可210g起飞,够我折腾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来个资料  大家都很感性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自信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飞不怕撞到玻璃啊!

我买的伟力的那种大虫,是带齿轮减速的桨,拿手就能捏的它堵转了,就是飞行中碰到手疼点也无大碍,更别说碰玻璃了。
因此这种玩具还是相对安全的。能在室内飞,想怎么试就怎么试。昨天我就直接把stm32的开发板捆在上边,栓根皮筋把它吊起来,拉根电线远程供电,接个串口线发控制命令收调试数据,玩的很开心。

网友:
建议楼主公布资料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陀螺和G-SENSOR用的什么型号啊?是用模型遥控器还是什么控制?能否实现自动翻跟头的功能? ...

翻跟头算啥,我想问:能否实现“倒飞剪草”?

网友:
很稳,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