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路中感性负载感应电动势泻放回路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如下图

Q2始终关闭,当Q1突然关断时,寄生电感Ls1上会产生感应电压,那么它的能量泻放回路从Ls1下端流出,最后回到Ls1上端,它的回路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那就只能靠寄生电容释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靠寄生电容释放了

那产生的感应电压岂不是很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产生的感应电压岂不是很高了?

电感不大, 脉冲很短,在寄生电容作用下,不会有太高电压. 你想你对一条电线(也是个电感)加电流然后撤销,两端会有多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不大, 脉冲很短,在寄生电容作用下,不会有太高电压. 你想你对一条电线(也是个电感)加电流然后撤销,两 ...

明白了,一般布线应该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寄生电感,反而是电感性负载产生的负压比较大,但它是有泻放回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