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6单片机被我锁死,怎么解锁,加外部晶振没能解决

楼主(2012-06-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烧录器重写熔丝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高压编程器可以重新编程熔丝位.

网友:
给个外部时钟应该就能解开了。论坛里有用51的ALE脚解锁的方法,你试试。

网友:
mega16熔丝,如果不小心设置 时钟为外部时钟,那就要弄个时钟源解决了,比如连51的XTAL 到 mega16的XTAL

如果把mega16锁了,那就需要高压编程器了.淘宝上也不贵,四五拾圆

网友:
40-50可以买个高压编程器啊,淘宝我是找了,可惜没有找到啊,

网友A:
怎么弄?51 A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编程器目前买不起啊,而且一般也不太用太浪费,51ALE脚解锁的能给个链接吗?
目前我看了熔丝位烧写,按 ...

百度AVR解锁器,就可以了,我就这样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51 ALE

用51单片机,51单片机外界12MHz的晶振,在ale脚会输出大概2MHz的频率时钟,此时的ALE脚与AVR单片机的CLOCK1脚连接,再用ISP连接AVR单片机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网友:
弄个有源晶振,接好电源地,输出至M16的XTAL1,
上电重新用你的烧录器打开下,可以改熔丝的,烧录程序
很好解决的,上次我就是锁了,然后这样解决的

网友:
如果ISP不能烧写,只能卸下芯片用高压并行编程器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关键是我不知道用多少的晶振解锁,这方法以前用过,但这次行不通。 ...

100K-16M都可以。看下你是不是把REST或者ISPEN给取消了。如果是这样,只能高压。

网友:
有多的atmega8就自己做一个高压恢复器好了
网上有个波兰人公开的免PC万用高压解锁完整源码含线路图
算上atmega8材料花不到6块RMB
GG搜寻一下就有

网友:
和你当前的熔丝没关系,使用你所用芯片能支持的晶振就可以,或者一个外部振荡器。

网友C:
用一个 外部有源震荡器,打开AVR里启用外部晶振就OK了。当然,你的外部晶振要和你内部的晶振频率一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的关键是我不知道用多少的晶振解锁,这方法以前用过,但这次行不通。 ...

这个具体的参数我也不懂,上次我用的20M的,试试总可以吧,做那个就几分钟的事,要理论实现,那高手解释了
要是为了解锁,那直接试试呗。

找到理论解决参数我也学习学习不懂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 外部有源震荡器,打开AVR里启用外部晶振就OK了。当然,你的外部晶振要和你内部的晶振频率一直才行。 ...

不用一致,只要比ISP频率高4倍以上就行。

网友D:
前几天不小心我也犯了楼主这样的错误,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再用一片AVR,可以用内部RC,写一段程序,在某个IO上输出方波,然后将该管脚和GND加到锁死的芯片相应管脚就可以了。

网友:
张知识了 MARK下

网友:
对额,我就像21楼那样做的。可以解掉锁死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不小心我也犯了楼主这样的错误,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再用一片AVR,可以用内部RC,写一段程序,在某个I ...

这方法好,简单实用,赞一个

网友(2012-11-30):
跪求方法。。。。

网友:
外接一个几k的方波信号,输入晶振的两个脚,通电,重新写熔丝就可以啦!

网友(2013-01-27):
不需要准确多少kHZ的信号啊!我就随便输入个5kHZ,重写就成功的啦!

网友:
网上搜“Atmega fusebit doctor”,波兰的可以解很多AVR型号
网上搜“简单全能的AVR单片机高压解锁器”,用M16解M16
网上搜“简单的高压熔丝位恢复器”,专解mega8

网友:
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8.8B37Al&id=527278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