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Cortex-M3 可以做哪些项目???

楼主(2012-06-06):
如题,本人手上有STM32 和 FPGA板子,一直想做个东西,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这就发挥你开发的思维了

网友:
无限可能吧

网友A:
我的项目是cm3+CPLD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项目是cm3+CPLD来做的。

能不能说说是什么项目?

网友B:
lz真幸福,拿着东西考虑做啥项目

我现在是项目要用stm32+fpga,但是fpga搞不定,还在迷茫入门

网友:
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真幸福,拿着东西考虑做啥项目

我现在是项目要用stm32+fpga,但是fpga搞不定,还在迷茫入门 ...

问下,你们做什么?

网友:
我的东西不方便透漏,不过流程可以介绍介绍
通过enternet,计算机向单片机发送大量数据,单片机再处理后,通过SSI发送到外部设备进行控制,并同时输出12路pwm信号,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控制,显示,键盘等。
单片机SSI频率8M,带宽使用的是800K byte/s,enternet带宽估计应该最大使用了500K byte/s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真幸福,拿着东西考虑做啥项目

我现在是项目要用stm32+fpga,但是fpga搞不定,还在迷茫入门 ...

同感.......

网友:
示波器,FPGA做采集,STM32做界面和交互

网友:
看看iBoard上做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下,你们做什么?

之前发过帖子了,大致就是用FSMC控制fpga完成一系列动作,把fpga当做一个类似存储器的东西操作

fpga 内部处理来自这些stm32的数据,控制输出

fpga还没入门

fsmc控制液晶屏发送数据时先写地址到 ,再写数据,不用独立的地址线

fsmc控制sram是同时用到独立的地址线

不知道上面两种方式哪一种更容易实现

ps:现在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在狂看代码

网友:
fpga做FFT,mcu做配置和顯示。

网友C:
要不你试试我这个设想,这个非用FPGA不可的 http://www.ourdev.cn/thread-548013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你试试我这个设想,这个非用FPGA不可的 http://www.ourdev.cn/thread-5480135-1-1.html ...

呵呵,有难度!

网友:
估计可以做很多呵呵

网友:
不知道你FPGA外部资源

网友:
搞个跳舞机器人吧,楼主玩兴趣的

网友D:
多通道高速数据采集

网友:
侠客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通道高速数据采集

本人准备做个雷达测距仪,用FPGA采集数据,做FFT,用STM32做显示。(这个只是初步想法)

楼主:
给建议的人很多,谢谢了、、、

网友E:
我一直都是用 arm + cpld(或者 fpga) /  dsp + fpga 或者 cpld  做产品或项目, arm做软件, fpga做逻辑控制, 并行处理; 这样既可以把 arm 解脱出来, 又能保证系统的实时性;

可以做的东西多了, 数据采集, 波形发生器, 运动控制, 工业过程控制, 远程通信..................

我用他们做过很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都是用 arm + cpld(或者 fpga) /  dsp + fpga 或者 cpld  做产品或项目, arm做软件, fpga做逻辑控制, ...

很佩服你,豪哥、、、

网友F:
点灯吧

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灯吧

这个不错

点灯是个好主意,比如800*600的rgb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