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2-06-06):
想做一个根据土壤湿度情况自动浇水的设备,发现土壤湿度传感器不好找,请大家推荐一款

网友:
自己做呗。用PCB做

网友A:
拿个万用表用电阻档把指针一插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个万用表用电阻档把指针一插就搞定

这个不准吧,而且和土壤的成分有关,寿命还短,想找一款精确点的,找了一款SHT10的但听人说精度也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准吧,而且和土壤的成分有关,寿命还短,想找一款精确点的,找了一款SHT10的但听人说精度也很差。 ...

去"铭之光"看看,做传感器的,不知道有木有

网友:
PH-TS土壤湿度传感器】

    土壤水分的测定对农业、林业、地质、建筑等行业具有重要意义。水分是决定土壤介电常数的主要因素,测量土壤的介电常数,能直接稳定地反应各种土壤的真实水分含量,与 土壤本身的机理无关,是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土壤水分测量方法。PH-TS土壤湿度传感器是一款高精度、高灵敏度的测量土壤水分的传感器。

性能指标

测量参数: 土壤容积含水量
·单 位: %(m3/m3)
·量 程: 0~100%(m3/m3)
·精 度: ±3%(m3/m3)
·分 辨 率: 0.1%(m3/m3 )
·测量区域: 90%的影响在围绕中央探针的直径3cm、长为6cm的圆柱体内
·稳定时间: 通电后约1秒
·响应时间: 响应在1秒内进入稳态过程
·工作电压: DC5V、DC12V、DC24V可选
·输出形式: 1、电流:4-20mA
2、电压: 0-2.5VDC、0-5VDC;
3、RS232/RS485网络通讯;
4、TTL电平:频率和脉宽两种。
·密封材料: ABS工程塑料
·探针材料: 不锈钢或铜
·电缆长度: 标准长度5m
·遥测距离: 小于1000米
·产品重量: 探头220g,带变送器570g
·产品功耗: 310mW

网友(2013-10-28):
不知道楼主找到没有?盛思锐好像做这个~~~

网友(2014-02-24):
感应精度要什么级别的?

网友:
湿度要接触测量,感觉比温度复杂多了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类型的湿度传感器,楼主找到了请在此公布一下,让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