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步进改伺服的疑问

楼主(2012-06-06):
了解到现在低压24~80V的伺服驱动器现在已经便宜不少了,比如200W的,980快,400W的1100快;相比过去220V的驱动器一个就是2千多,价格降低很多了;而且加工效率要高出很多了,为什么现在还是首选步进,我看6090的雕刻机,目前大部分都是步进,而且一套分离的步进驱动器+电机,也不便宜。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哪?

网友A:
伺服驱动+电机相对于步进还是很贵,雕刻机大部分使用不需要很高的效率及精度。

楼主:
即使是步进的雕刻机,一台也要上万块,雕刻机的主要成本在机械上面了,电控部分已经很便宜了;如果要用伺服,觉得什么价位或者性能比较容易接受?  什么情况下才有步进改伺服的动力?

看到一个网友步进改伺服,有个难点就是伺服器参数难调一下,不像步进,开环驱动,上电就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是步进的雕刻机,一台也要上万块,雕刻机的主要成本在机械上面了,电控部分已经很便宜了;如果要用伺服 ...

赞同此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此观点

电控的成本低,如果稍微增加点成本,改用伺服,机器效率也提高不少,再不增加多少成本的情况下,和乐而不为哪?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高的话,上加工中心就行;大部分的雕刻机要求的精度都不高,尤其是木工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电机相对于步进还是很贵,雕刻机大部分使用不需要很高的效率及精度。 ...

57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也要400块左右吧,一体的便宜,分体的贵些;但是雕刻机只需要XY轴换伺服,Z轴还是用步进,这样下来增加成本也不多啊。

网友C:
还是要看你机器用来干什么的啊。我做木雕的,大机器伺服电机功率都是最低400W的,一套日系伺服也要接近40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看你机器用来干什么的啊。我做木雕的,大机器伺服电机功率都是最低400W的,一套日系伺服也要接近4000 ...

做的是高端机器啊,用日系伺服;
国产1.5KW也就2600左右,400W的,最多2000块; 低压的就更便宜了。

网友:
LS的低压产品出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控的成本低,如果稍微增加点成本,改用伺服,机器效率也提高不少,再不增加多少成本的情况下,和乐而不 ...

这个不是开发者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提供了过剩的性能,并且要求顾客为这个过剩的性能买单,那么这个产品必然会失败。因此更换之前要考虑的是,我更换之后,能提高多少精度,提高多少成本,提高的这点精度,是否能够促使我的顾客群愿意多花成本年来购买?如果目前的精度可以实现,那么成本上哪怕多花一块钱都是失败的。另外,如果提高的这点精度有没有让你的机器产生质变(也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那么这个成本的提高也是不合理的,起码对于要赚钱的产品来说不合理。

网友:
楼上说得很在理,雕刻机本来移动速度就慢,换上伺服也难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性能过剩
楼主是做低压伺服的?

楼主:
最近用雕刻机加工一下工件,亲身体会一下雕刻机,说一下我的看法,欢迎指正。
其实正常加工过程中,走刀是很慢的,步进的速度足够了,主要是一道工序工序加工完,要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移动过程比较慢,这个地方用伺服,效果就比较明显;可能我还没有摸透雕刻机,也有快速移动的方法。

我这边是专业研发伺服的,目前主做低压交流伺服,主推无刷伺服(无刷电机便宜呀),在无刷电机(定做的低齿槽效应电机)的基础上,配上编码器,实现效果和交流伺服是一样,也是同样的FOC控制,但是要便宜很多。

详细的介绍可以访问 http://yzmotion.taobao.com/  或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499168138

网友D:
空行程可以用更高速度走的呀,G代码里设置下速度就行了,这个和伺服还是步进无关吧
莫非我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E:
东方马达有很多哦,可以参考.........质量好。

楼主(2012-07-06):
引用 网友D:
空行程可以用更高速度走的呀,G代码里设置下速度就行了,这个和伺服还是步进无关吧
莫非我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

多谢!学习了,这个功能我还不知道哪,真是隔行如隔山哪。
这个是讨论贴,用步进好,使用门槛也低的多,就没有必要换伺服了,能满足应用需求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方马达有很多哦,可以参考.........质量好。

雷赛,时代超群,也有不少哪,做的都很好,多几家做是好事情,最终得到实惠的是用户,再就是做的多,“无刷伺服”的概念就逐渐能得到认可。
这边和他们的不同点在于编码器不同,自己研发的磁绝对值编码器,13位(8192个脉冲)一圈。
目前无刷伺服的概念要得到认可还需要点时间,惯性思维,一想到无刷就是120度电角度换向控制,低速不行的。  实际上无刷伺服是 FOC 控制,用交流伺服的控制方式来控制无刷电机,达到和交流伺服同等的效果。
“无刷伺服”的出发点是利用现有无刷电机的价格优势资源而推出的,交流伺服电机就很贵了,一个可以买两个无刷电机,到用户手上就更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