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4398 DAC 寄存器配置

楼主(2012-06-06):
不需要进行音量控制,但是根据相应的音频频率进行寄存器配置,就是不出声,好比是192KHz 音频 寄存器怎么配置呢,SPI  I2S格式  PCM

网友:
给个我用过的给你试试

网友:
16bit/44.1K/2ch的
要其他你自己改。代码是在IAR里为STM32F103VC写的。

楼主(2012-08-15):
那您有没有用过STA326,那个的寄存器配置我弄了好久,声音是出来了,就是有杂音

网友:
我给你个配置:

OPEN I2S;

CS4398_RST = 0;
delay_ms(10);
CS4398_RST = 1;

Reg08H = 0xC0;  //Enable Control mode, power down device
Reg02H = 0x10;  //For 32K, 44.1K or 48K
;Reg02H = 0x11;  //For 88.2K or 96K
;Reg02H = 0x12;  //For 176.4K or 192K
Reg08H = 0x40;  //Power up device

你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