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讨论]音乐CD能否无损读取?

楼主(2012-06-06):
(转载自:http://www.cnbeta.com/articles/190890.htm

选一台好的CD读取设备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跟人讨论起CD唱片的问题,有人说花钱购买高档的CD读取设备可以有效提高CD的音质,原因是由于音乐CD没有校验码,所以读取的时候肯定会出现误码的情况,而选择一款高档的CD读取设备可以降低误码率,从而提高音乐的复原程度。

我对此观点持否定的态度,理由是CD存储的是数字信号,也就是传说中的01代码,对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而数字信号的特点是只要信源以及传输条件足够好的话,无损的还原初识信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不仅仅是理论,实际也确实如此。我们以前经常提到香农定律,说信号传输路径上的信噪比决定了此路径上传输数据的最高速率,那么反过来,只要传输速率满足香农定律,那做到无错传输完全可以实现,当然,这里我们把CD本身也看作了一种传输介质。

光说不练,等于欺骗,所以我动手做了个实验。如果说CD因为没有校验码而导致读取错误,无法做到无损读取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每次读取的数据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每次读取的数据完全一致,每一位都相同的话,这就不算有误码了,既然说是误码,就意味着这个错误是随机的,无法控制的,而且每次肯定都不相同。

实验设计如下:选一张音乐CD,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人说工厂压出来的原版CD和用刻录机刻录复制的CD原理不一样,我虽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我还是依照这个观点,选用一张原厂正版的CD。这里选用的是06年移动公司赠送的S.H.E《Play》专辑,之所以选这个,是因为移动公司与S.H.E的合作关系,赠送的必然是正版,而且发行量够大,可以确定是工厂里压出来的,而不是刻录的,并且保存了两年多,老化的时间也足够,该出的误码也出来了。用两个不同的光驱读取这张CD的内容,如果读取出来的数据完全一致,一个比特都不差的话,那说明对这个CD的读取是没有错误的,也就是说可以无损读出;反过来,如果两个光驱读出来的数据有任何一点差别,就可以判定CD是不能够无损读出。

再说一下我的测试条件:两个光驱:一个台电女神52Xcombo,03年装机的时候配的,已经烂的不行了,经常不能正常弹出,这个条件够恶劣吧;另一个是台电女娲16X DVD-RW,07年买的,目前使用正常。由于音乐CD无法用Windows的资源管理器读取文件,所以我用nero软件将这张CD完全复制下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光盘映像”。用两个光驱分别制作光盘映像,保存在不同的位置,然后用Hash软件计算两个文件的md5值,如果MD5值相同,则说明两个文件完全一致,如果md5值不同的话,则说明两个文件不同。

实验开始,正版光盘的读取就是顺利,很快两个文件镜像就制作完成,用Hash软件计算,结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发现,这两个文件的大小、md5值,sha1值甚至CRC32值都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可以认定这两个文件是完全一致的,一个bit的误差都没有。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4亿多个01代码完全一致,一个错误都没有,虽然光驱不是很好,但是对这个没有纠错机制的CD都可以做到完全无错读取,这还不算是完全无损的吗?

所以我说,花大把的钱去购买那些高端CD读取设备是没有必要的,一百块钱的电脑光驱完全可以胜任。

-----------------------------------------------------------------------------------------------------------------------------------------
注意的是,这里作者讨论的仅仅只是CD机的CD光盘数据读取,并不涉及后面DA部分

精彩的部分在于评论,有人说能听出nero的iso发闷

网友A:
首先你这个读取方法跟cd机的读取并不一致,无可比性。你这个属于复制文件,即使中间产生了错误,电脑也会校验出来然后重新传输。所以出来的文件一定是一致的。播放CD的过程是连续的读取,如果出现错误那么CD是会断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读取方法跟cd机的读取并不一致,无可比性。你这个属于复制文件,即使中间产生了错误,电脑也会校 ...

CD机使用的也是数字信号,以前的CD随身听是有防振功能的,就是提前读一段内容放在缓存中,这样当因振动读不到光盘时,播放的内容不会中断,因此如果光驱能纠错,CD播放器就能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个读取方法跟cd机的读取并不一致,无可比性。你这个属于复制文件,即使中间产生了错误,电脑也会校 ...

严重的读盘故障本来就不在这个文章的讨论范围,而且电脑的光驱抓轨时,如果不是EAC这样有重复抓轨设计的软件,一般也是一次过去的,盘的质量有问题,抓出来的wav同样存在中断、爆音的现象。
而且CD音频光盘标准本身就不带校验功能,所以即使是EAC,也是反复读取,通过软件统计方法来获得结果。

网友B:
相信科学,不盲目发烧。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

有些发烧友的确说的很神,甚至有人说功放到音箱的音频线要分输入端和输出端,如果接反了能听出音质不同

网友:
探索到了真理,你就偷着乐吧,别到处宣扬,坏了某些人的好事,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信科学,不盲目发烧。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

这个信号的输入和输出开始我也不信有方向性

不过后来看了怪兽信号线的一个说明

觉得略有道理

是说单晶硅铜结晶方向的问题

所有线材才有方向性

不过我也怀疑到底有多少人能听出反正来

至少我喇叭信号接反了,也觉得没多大差别

(很地段的喇叭和2822功放,呵呵)

网友:
音值和解码放大输出这个链路有关系的,数字部分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