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增益控制的理解

楼主(2012-06-06):
电压放大电路,不管是三极管还是运放的方式,其输出电压都受限于输出端的电压源,输入电压很小时可以按比例放大,当输入电压逐渐增大,形成饱和,则输出电压就不再变化,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形式的自动增益控制呢?

网友:
不是,因为失真了,没控制住.

agc应该是让输出不怎么变化.你这输出变化太大了点

网友: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么一切系统都有自动增益控制,因为任何系统的输出能量都不是无穷大,都会饱和。

网友:
自动增益控制前提是不失真吧    限制在一定幅度内 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