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片式保险不同额定电压内部大不同!,同时抛砖引玉!

楼主(2012-06-06):
抛砖引玉 大家谈谈不同保险丝或空开的区别  包括直流与交流的区别(貌似交流是通过过零灭弧,直流好像电压高灭弧处理起来会比较麻烦一点)

//==========================================================================
我的一逆变器48端保险烧断开了,这个保险标注是80V 的 发现内部我与之前看到的标注32V, 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请看图(占击可看大图)

第一张 左边是常见的32V 右边是80V 的

第二张 80V 裸体 我想原理是一但熔丝熔断,微粒马上会添充进空隙进行有效灭弧

第三张 80V 里面有 貌似灭弧用的有点像陶瓷一样的微粒

网友:
额定电压不同不会影响内部结构罢
有颗粒只是用来灭弧的吧

就像同样的250V保险管都有玻璃和陶瓷结构罢

网友:
灭弧主要是电流吧. 高压保证断了以后不拉弧, 这里80和40估计区别很小.
很高高压的保险的似乎有弹簧的,端掉直接弹簧拉开,省得跳火拉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