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DC/DC电源LM2733中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06-06):
使用LM2733将单节锂电的3.7v升压至8.2v,电路是如下图所接.
我在8.2v到(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和47uf钽电容)之间加了个跳线,当它们未连至8.2v时,LM2733输出电压正常.
但接入之后LM2733就会发热,无法正常输出.
困惑中,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和47uf钽电容-------------查查47uf钽电容是否短路了,但為何這樣串接。
LED你不怕過流損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和47uf钽电容-------------查查47uf钽电容是否短路了,但為何這樣串接。
LED你不怕過流損壞 ...

我用万用表测电容两端,数值是兆欧级别的,应该没有短路.
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和47uf钽电容,和实物图里的另一个22uf的钽电容是作电荷泵用的,因为22uf那个我只焊了一端,实际没有接入电路,所以原理图里我就省去了.
LED这样接的确不严谨啊.
我主要是想ams117后面就带个mega16,3vr的压差拿去发热,不如用来发光,看看工作状态.最后整个板子确定能正常工作,会把它去掉的.

网友B:
不正常时的波形频率高。可能是自激或是输出电容、肖特基焊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时的波形频率高。可能是自激或是输出电容、肖特基焊错?

应该不是焊错吧,焊错解释不了,不接两个肖特基和47uf电容时,可以输出8.2v电压的啊.
而且我也检查过,确定不会焊错的.
之前也怀疑过自激,在8.2v输出的地方曾试着加了一个10uf的0603电容,不过没有改观,后来又去掉了.

楼主:
今天用可调电源单独测了下钽电容,结果找到问题...
当电容两端通3.7v时,漏电流会从0.1A开始逐渐增大,到0.25A左右,手就没法摸了...
用8v电压测试,可调电源的输出电流限制在1A,接上钽电容,电源直接保护了...
我买的是耐压25v的钽电容啊,难道是遇到了假货?淘宝上买的,25v 47uf 0.65元一个,以前没用过,不知是贵了还是便宜了...
大家有类似经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