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获得正弦电压的最高最低点,并对之间的电压A/D采样

楼主(2012-06-06):
如题,线性霍尔输出了连续的正弦电压信号,现在想取正弦电压的最高到最低点(近似线性段),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得到

网友A:
峰值检测电路

如果是高速信号,则用高速ADC了

网友B:
你用哪个控制器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检测电路

如果是高速信号,则用高速ADC了

请问峰值检测电路有典型电路吗?

现在想将正弦电压能通过电压比较器变成脉冲输入到单片机I/O口,检测到下降沿后再启动A/D转换。。

实际是想测旋转角度,转速大概最高到5K转每分钟。。。当然这是整个波形的频率,实际的采样频率应该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哪个控制器处理?

目前想用51单片机。。不知道处理能力是否太弱一点。。。

楼主:
线性霍尔输出电压静态2.5V,上下大约0.8-4.2V。。。

网友C:
LZ 要测速?
难道是旋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要测速?
难道是旋变?

算是旋转编码器??

现在想用单个线性霍尔做个部分角度的测量。。。也就是A/D采样到的电压去直接标定角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算是旋转编码器??

现在想用单个线性霍尔做个部分角度的测量。。。也就是A/D采样到的电压去直接标定角 ...

这是正弦呀,你用采样峰谷的办法不行的,我看过很复杂,正弦余弦两路一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弦呀,你用采样峰谷的办法不行的,我看过很复杂,正弦余弦两路一起计算 ...

这里并没有用到360度正余弦那种。。。。只想简单的取弧形磁铁,然后再取输出正弦电压的线性段来测量部分角度。。。。

网友B:
根据你状况,我建议不用峰谷方式,用校正方式,方法是若干个点(如果你测量范围认为线性够好那只要两个点),记录角度与电压的关系,存储到EEPROM中.两点就是一个直线,线性不够号是多点得到多段直线,根据电压然后查表插值计算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状况,我建议不用峰谷方式,用校正方式,方法是若干个点(如果你测量范围认为线性够好那只要两个点),记录 ...

现在想用最高到最低之间的电压进行曲线拟合。。如果如你所说用多段直线是不是还要根据电压范围划分区间?貌似有点像正余弦编码器根据角度划分区间

当旋转速度加快以后,正弦电压的周期会变短,但对应同角度电压理论没变(理论上磁感应强度没变,线性霍尔的响应频率应该可以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