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充电器电路图充放电部分看不懂啊,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06):
智能充电器电路图充放电部分看不懂啊,求高手指点,怎么控制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的,实在琢磨不同。模电学的不好,

网友:
pwm控制的吧

网友A:
通过检测电阻R34上的电压,知道充电电流,然后用PWM控制PMOS管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检测电阻R34上的电压,知道充电电流,然后用PWM控制PMOS管的开关。

充电电流怎么控制啊?PWM仅仅是控制PMOS的开关作用吗    充电电压怎么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怎么控制啊?PWM仅仅是控制PMOS的开关作用吗    充电电压怎么控制

比如说当前电池的电压为V0,然后你的电路输出一个电压V1给电池充电。这样会产生一个充电电流。你去检测充电电流,当电流过高时你可以通过减小V1的值来减小电流;电流过低时可以增大V1的值来增大充电电流。至于怎么控制电压。就是通过调节pwm的占空比,通过LC滤波就回输出一个恒定的电压~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当前电池的电压为V0,然后你的电路输出一个电压V1给电池充电。这样会产生一个充电电流。你去检测充 ...

通过charger1口的PWM调节,就能控制8脚的输出电压?主要这块具体的我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charger1口的PWM调节,就能控制8脚的输出电压?主要这块具体的我不懂

是的,通过调节pwm就可以控制输出。这个如果不懂的话建议看下伏秒法则,以及开关电源原理。

网友(2012-08-27):
佔空比來調節,此好比線性穩壓器的那樣,主要是負反饋

网友(2012-10-25):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当前电池的电压为V0,然后你的电路输出一个电压V1给电池充电。这样会产生一个充电电流。你去检测充 ...

如果改变占空比,电流会减小 ,但是电压会不会跟着减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