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版的RLC如何校准?

楼主(2012-06-06):
目前的情况是测电阻大于实际30%,测电容小于实际30%,以下是网站上的一些信息,有谁做过的请不吝赐教.

Итак, обещан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настройки.
Про это уже говорилось, но повторюсь еще раз – проверьте назначение выводов 1, 2 индикатора (земля/питание).
Первое включение – проверяем наличие напряжений:
5V на выходе 78l05,
-5V (-4.2V) на DA8,
2.5V на VD2,
1.25V с делителя R31,R28.
Если питание пропадает через 1 сек. после включения – значит не стартует МК, поставьте перемычку на к-э VT1 и проверяйте контроллер.
Перв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которое должно появиться на индикаторе – напряжение источника питания, (прим. Ubat=9.123V).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е установки, зашитые в программе – измерение на 1кГц,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схема замещения, отображение рез-та в виде R+LC.
Если прибор работает нормально, то вы на индикаторе увидите что-то похожее на:
Rp 148.4M 1k
Cp 39.95 pF
Но ни одна уважающая себя схема с первого включения работать не будет , так что проверяем наличие и амплитуду сигнала 1кГц на выводе 7 DA1.1. Амплитуду (пик) с помощью R13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м 0.3V. Почему выбран такой уровень?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о не слишком мало, что упрощает входные измерительные цепи прибора, но и не слишком много, чтобы проверять элементы не выпаивая из схемы.
Далее раскладка такая – мы имеем сигнал двойной амплитуды 0.3V*2=0.6V, рабочий диапазон АЦП от 0 до 2.5V.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чтобы не перегружать АЦП при минимальном к-те усиления DA1.2, DA7.1 (равным 1), но и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диапазон АЦП, усиление DA6 должно быть равно 2.4V/0.6V=4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резисторами R15, R16). Убеждаемся, что на входе АЦП (выв. 2 DD1) сигнал не выходит за границы 0-2.5V. Если уровень сигнала высок, на экране будет надпись:
U ADC overloaded (U или I – это при измерении как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возникла перегрузка).
Для 100Гц потом необходимый уровень сигнала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м подбором R8, остальные регулировки уже не трогаем.

Более подробно про кнопки.
Короткое нажатие (менее 1с) переключает:
S1 – частота 1кГц/100 (на индикаторе 1к или 100)
S2 –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параллельная СЗ, (добавляется буквы s или p, напр. Rs –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 для посл. СЗ, то же что ESR)
S3 – вид отображения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Длинное нажатие (более 1с)
S1 – включает/выключает вывод на экран в нижнем правом угл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о том, какие к-ты усиления и какой шунт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для измерения, формат такой:
первый символ – омега или k – соотв. Rsh=100 или 100кОм
второй – к-т усиления при измерении напряжения (1-1, 2-10, 3-100)
третий – к-т усиления при измерении тока (1-1, 2-10, 3-100)
Пример – k12 – измерения на Rsh=100кОм, к-т по напр. = 1, к-т по току=10.

S2 – open ( ХХ) калибровка. При этом – выключается режим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параметров ХХ и КЗ, прибор переводится в режим параллельной СЗ, внизу справа надпись open. Сохранение параметров по короткому нажатию кнопки S1. Нажатие любой другой кнопки выводит прибор из этого режима без записи данных в EEPROM. Разумеется, к входным концам прибора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ничего подключено быть не должно.

S3 – short ( КЗ) калибровка, вход надо закоротить. Прибор переводится в режи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й СЗ, внизу справа надпись short. Действие кнопок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как при open калибровке.
Калибровка делается отдельно для каждой частоты.

Показания прибора можно скорректировать к-тами,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это придеться сделать только для Rsh=100. Включаем режим отображения режимов измерения (длинное нажатие S1), проверяем, на сколько уходят показания при измерении резисторов (на них проще всего), меняем поправочные к-ты. Вход в режим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констант – включение при нажатой S1.

网友:
拿已知 电阻  电容 电感去测啊,串联,并联不可少

楼主:
用GOOGLE翻译不是很理解,不知如何操作?

------------------------

长推(超过1秒)
中一 - 启用/禁用输出在屏幕右下角的信息上,你获得什么分流是用来衡量,格式如下:

第二 - T(1-1,2-10,3-100)在测量电压增益
第三 - T(1-1,2-10,3-100)在测量电流增益
例如 - K12 - RSH = 100K,例如K-T的测量。 = 1,K-M = 10。

S2 - 双开(XX)校准。在同一时间 - 关闭模式,调整的20电路参数,设备平行的净重,在右下角的题词开放。保存设置上的一个按钮,S1的短推。按任何其他按钮,不保存在EEPROM中的数据显示,从这个模式的设备。当然,输入设备的连接在这一刻没有结束不应该的。

S3 - 短(BB)的校准,输入必须短路。设备被置于一个一致的净重,权题词短的底部。行动按钮来保存在校准的开放。
分别为每个频率校准完成。

网友(2013-02-17):
需要先准备 1 10 100 2k 20k 200k 2M 10M 几个基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