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曾经好几百块的计算器 德州仪器的 Ti-76 fr

楼主(2012-06-06):
清晰大图原地址:http://www.dlifep.com/?p=732(自己的博客)

网友A:
以前梦寐以求。不过现在觉得这种计算器都将成为历史了。现在手机的计算器可比这个强多了。

网友:
老古董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梦寐以求。不过现在觉得这种计算器都将成为历史了。现在手机的计算器可比这个强多了。 ...

还是计算器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梦寐以求。不过现在觉得这种计算器都将成为历史了。现在手机的计算器可比这个强多了。 ...

是啊 我高中用这个可真是浪费了。。
很多很多功能都用不上
我一般用来加减乘除
高端点的就画图看数列 不过很多题目都不会坑死你 图像心中可想象
再就是写程序

那些什么矩阵计算 各种回归 运行汇编程序 == 高级功能根本用不上。。。

手机替代专业计算器恐怕还不是很方便吧。就凭那个触摸屏。。

楼主:
顺便说一下 这个是99年的。。。

网友:
来个正脸图就完美了

网友B:
还带闪存,,真是个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带闪存,,真是个高级货。

那个是内存

网友B:
是我孤陋寡闻,,没见过这种封装的内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孤陋寡闻,,没见过这种封装的内存啊

99年的计算器 绝对是RAM 需要纽扣电池保持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99年的计算器 绝对是RAM 需要纽扣电池保持数据的

S29AL004D:4M bit Flash Memory

网友:
唉,买个几十元计算器用了6年的飘过

楼主(2012-09-19):
引用 网友C:
S29AL004D:4M bit Flash Memory

好吧 算我愚昧
我不明白这个计算器为什么要电池保持数据...

网友D:
i am still using my trusty casio fx-81: bought in 1981 for about $15.

i just got a casio fx-115es plus, for $12. infinitely more feature than my fx-81. but i still love the fx-81.

best calculator i have ever used? hp 12c. have a drawer of them. impossible to break.

网友E:
比如说你下次开机的时候要继续使用以前保留的数据或者算式,那RAM加电池肯定是必须的。如果每次关机前都把那些东西写到flash保存,那用不了多久就会把flash擦坏了。

网友D:
here is a test to see how accurate your calculator is:

asin(acos(atan(tan(cos(sin(9)))))).

it is 9.000000007 on casio fx115es plus.

much worse on a fx-81.

网友D:
in case you are curious, it is 9-1.26423e-11 on excel 20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i am still using my trusty casio fx-81: bought in 1981 for about $15.

i just got a casio fx-115es p ...

那么老哇。。。上几张拆机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说你下次开机的时候要继续使用以前保留的数据或者算式,那RAM加电池肯定是必须的。如果每次关机前都把 ...

那现在新款计算器都没有要电池保持数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ere is a test to see how accurate your calculator is:

asin(acos(atan(tan(cos(sin(9)))))).

网友E:
现在的计算器是“名义”上的关机,你按OFF键只是让cpu进入低功耗模式,数据还是保存在ram中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是这样,进入低功耗模式时,数据还是在ram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here is a test to see how accurate your calculator is:

asin(acos(atan(tan(cos(sin(9)))))).

CASIO FX-82ES PLUS

9.000000007

网友:
青州那里还有很多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ere is a test to see how accurate your calculator is:

asin(acos(atan(tan(cos(sin(9)))))).

use WinXP's Calculater:
the answer is accurate "9"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计算器是“名义”上的关机,你按OFF键只是让cpu进入低功耗模式,数据还是保存在ram中的。比如说现在 ...

但是拔掉电池一段时间 计算器里的程序还在啊
我这个一拔就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e WinXP's Calculater:
the answer is accurate "9"

calculator。。。
windows 8 也是9

网友:
引用 网友D:
in case you are curious, it is 9-1.26423e-11 on excel 2003.

Excel 2010:

网友:
asin(acos(atan(tan(cos(sin(9)))))).

on fx-81: 8.991161410
on fx-260: 9.000015685
on ti-30xiis: 9.000003512

网友D:
CASIO FX-82ES PLUS

9.000000007

I think fx-82es is the same as fx-115es.

Excel 2010:

that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sequence as on the calculators: the calculators are doing in degrees and the excel in radians.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at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sequence as on the calculators: the calculators are doing in degrees and the excel in radians.

理论上Excel 2010多了两次转换精度损失应该更多吧。

网友D:
here is a place for a lot of ti calculators (mostly graphing).

http://datamath.org/Album_Graph.htm

理论上Excel 2010多了两次转换精度损失应该更多吧。

yes. that will make the comparison with calculators more apple to app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here is a place for a lot of ti calculators (mostly graphing).

http://datamath.org/Album_Graph.htm

请教一下
more apple to apple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