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什么时候有5V的型号?

楼主(2012-06-06):
请问,LGT什么时候有5V的型号?

网友:
同问,现在用LGT的在电源方面还得加个LDO

网友:
今年第四季度会推出5V的器件。

网友:
5v方便,习惯了

楼主:
我选5V,是我认为5V的抗干扰性能会由于3V,还有就是LDO上面不用承担那么多压差。
有同学使用LGT做成产品了么?结实不结实?

网友:
这几天我调试一个LED时钟,直接锂电供电给LGT,弄好之后长时间运行看会不会挂掉。

楼主:
电池供电没压力,有没有人上过复杂一点的?

网友:
要是有DIP的那就太爽了

网友:
DIP少用吧

网友:
我想用来驱动MOS管(VDS-200V),3.3V的低了点.5V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只有自己做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