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元的兆信 RXN-3010A 实验电源解剖

楼主(2012-06-06):
看了阿莫280元入手的兆信 RXN-3010A 实验电源解剖后,感觉做工很好,于是前两天在淘宝购花了325元购买了兆信 RXN-3010A 实验电源。不过我购置的兆信 RXN-3010A 实验电源用料今非昔比,兆信电源成家为了降低成本没有使用专业的散热片,而是使用一片与1元钱厚度相当的铝合金片,铝合金片的大小与风扇相同,风扇没有温度控制来启动,只要通电,风扇立即启动,风扇的噪音难以忍受,至少是台式电脑电源噪声的十倍,是所以决定拆机,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拆机后感觉电源很垃圾。
先上图

网友A:
我的200多块的安泰信电源(30V 5A)的风扇也是那样,后来我加了一个温控电路,达到一定温度才启动风扇。不过这个电源还是有些不满意,电压和电流显示不是很准,而且没法校准,低电压低电流校准了,高的又不行了。还有一个问题,设置的恒压会漂移。便宜没好货啊,想要改装改装。

网友:
貌似我的还好点,数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00多块的安泰信电源(30V 5A)的风扇也是那样,后来我加了一个温控电路,达到一定温度才启动风扇。不 ...

我也有个,不过没怎么用,当时在电子城买的198元

楼主:
无法发图,阿莫论坛更换的版本没有以前好用了

网友:
我更多时间当充电器用,呵呵

楼主:
我上图了,大家看看有没有办法改进下.

网友:
300觉得便宜了些,正常做工就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电源极限状态下30分钟都带不起的…………

网友:
以前看过有网友发过一个帖子说兆信的还不错,上次让同事买了个,回来用了几天几挂了

网友:
没办法降低成本,

网友:
这东西也能当产品卖,简直就是垃圾试验品

网友:
2009年那个真的是用料十足

网友:
会不会是冒牌货呀。

看样子,就外壳好看点,多了几个功率管,多了个风扇。其它的60元左右的电源没多大区别

网友:
外壳好!!!里面感觉很差!!!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兆信的可调电源,,真的很垃圾

网友:
你买贵了吧,我180买过

网友B:
物价上涨,产品价格不能涨,因为涨了就少影响销量,只好偷工减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物价上涨,产品价格不能涨,因为涨了就少影响销量,只好偷工减料了??

这是目前大部分电子产品的困境,成本涨得很厉害了,售价不能涨不说还要被压往下降.
不在成本上做文章的话马上亏死,偷工减料的话也可能会死,但死得慢些,说不定能等到转机.

网友:
条牛是铜线还是铝线的???

网友:
春风电源多好

网友:
都是价格惹得祸

网友:
看到这个我无语了,不知现在还能买到所谓的正品吗,估计只有实验室的才是真机实料了。 伤不起啊。。。。。。。。

网友:
威龙也不咋地

网友:
还不如买论坛的数控电源套件。或者淘个老国货,比如大华电源,用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