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android 下 能不能写一个LCD VGA 之类的微 参数调整软件?

楼主(2012-06-07):
这玩意一个个试试,烧写,太麻烦了,以前wince我们是用一个 小软件动态调整的,获得参数才写入代码,最后量产烧写。
可惜现在我还不懂java怎么写的,看来这阵子得搞一个出来,或者已经有的,推荐一下。

楼主:
// wince 800*600 good work  but in android need some change
                .h_fp        = 110,  //138--->150-->110
                .h_bp        = 80,  //142--->100_>80
                .h_sw        = 36,
                .v_fp        = 36,
                .v_fpe        = 1,
                .v_bp        = 22,
                .v_bpe        = 1,
                .v_sw        = 10,

根据显示的效果,调整了前后肩参数就好了,呵呵,还算顺利。

楼主:
奶奶的熊,流鼻涕了,顶不住了,先睡觉了。
汗调试VGA 1024*768 不利,S5pv210 没进入系统就自动重启了。汗
贴上信息,希望大家帮帮看看。
[    0.889792] cpuidle: phy_regs_save:0x4fd7c000
[    0.894072]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0 s3c-pl330
[    0.898913]         DBUFF-64x8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2 Num_Events-32
[    0.905049]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1 s3c-pl330
[    0.909916]         DBUFF-8x4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32 Num_Events-32
[    0.916049] Loaded driver for PL330 DMAC-2 s3c-pl330
[    0.920922]         DBUFF-8x4bytes Num_Chans-8 Num_Peri-32 Num_Events-32
[    0.933177] ashmem: initialized
[    0.935394]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    0.939159] msgmni has been set to 594
[    0.945257]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    0.947911]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951816]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    0.956045]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    0.961143] ------------[ cut here ]------------
[    0.965335] WARNING: at mm/page_alloc.c:1982 __alloc_pages_nodemask+0x160/0x570()
[    0.972757] Modules linked in:
[    0.975774] Backtrace:
[    0.978215] [<c0037fb8>]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49b814>] (dump_stack+0x18/0x1c)
[    0.986623]  r6:000007be r5:c0099690 r4:00000000 r3:00000002
[    0.992250] [<c049b7fc>]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05791c>] (warn_slowpath_common+0x54/0x6c)
[    1.001101] [<c00578c8>] (warn_slowpath_common+0x0/0x6c) from [<c0057958>] (warn_slowpath_null+0x24/0x2c)
[    1.010626]  r8:00000000 r7:efc2e000 r6:c06c7910 r5:0000000b r4:c06ef140
[    1.017109] r3:00000009
[    1.019718] [<c0057934>] (warn_slowpath_null+0x0/0x2c) from [<c0099690>] (__alloc_pages_nodemask+0x160/0x570)
[    1.029613] [<c0099530>] (__alloc_pages_nodemask+0x0/0x570) from [<c003a424>] (__dma_alloc+0xe0/0x2e0)
[    1.038888] [<c003a344>] (__dma_alloc+0x0/0x2e0) from [<c003a64c>] (dma_alloc_writecombine+0x28/0x34)
[    1.048076] [<c003a624>] (dma_alloc_writecombine+0x0/0x34) from [<c01e9a78>] (s3cfb_map_video_memory+0xc4/0x140)
[    1.058208] [<c01e99b4>] (s3cfb_map_video_memory+0x0/0x140) from [<c0497e08>] (s3cfb_probe+0x468/0x8ec)
[    1.067559]  r7:c068a600 r6:00000003 r5:efc5e700 r4:efc82a00
[    1.073199] [<c04979a0>] (s3cfb_probe+0x0/0x8ec) from [<c0228074>] (platform_drv_probe+0x20/0x24)
[    1.082037] [<c0228054>] (platform_drv_probe+0x0/0x24) from [<c0227058>] (driver_probe_device+0xb0/0x160)
[    1.091568] [<c0226fa8>] (driver_probe_device+0x0/0x160) from [<c0227170>] (__driver_attach+0x68/0x8c)
[    1.100835]  r7:00000000 r6:c06aae58 r5:c068a63c r4:c068a608
[    1.106459] [<c0227108>] (__driver_attach+0x0/0x8c) from [<c0226850>] (bus_for_each_dev+0x50/0x84)
[    1.115394]  r6:c0227108 r5:00000000 r4:c06aae58 r3:00000002
[    1.121018] [<c0226800>] (bus_for_each_dev+0x0/0x84) from [<c0226ebc>] (driver_attach+0x20/0x28)
[    1.129779]  r6:c06ac650 r5:efdb1200 r4:c06aae58
[    1.134362] [<c0226e9c>] (driver_attach+0x0/0x28) from [<c0226124>] (bus_add_driver+0xa4/0x224)
[    1.143043] [<c0226080>] (bus_add_driver+0x0/0x224) from [<c0227484>] (driver_register+0xb0/0x140)
[    1.151970] [<c02273d4>] (driver_register+0x0/0x140) from [<c02284d8>]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0x4c/0x60)
[    1.161668]  r8:00000000 r7:00000013 r6:00000001 r5:c00083d4 r4:c0018b00
[    1.168153] r3:00000000
[    1.170779] [<c022848c>]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0x0/0x60) from [<c0018b14>] (s3cfb_register+0x14/0x20)
[    1.180307] [<c0018b00>] (s3cfb_register+0x0/0x20) from [<c00333bc>] (do_one_initcall+0x64/0x1b4)
[    1.189145] [<c0033358>] (do_one_initcall+0x0/0x1b4) from [<c0008484>] (kernel_init+0xb0/0x170)
[    1.197804]  r9:00000000 r8:00000000 r6:c005aca4 r5:c00083d4 r4:c002ad44
[    1.204471] [<c00083d4>] (kernel_init+0x0/0x170) from [<c005aca4>] (do_exit+0x0/0x5f0)
[    1.212363]  r4:00000000 r3:00000000
[    1.215916] ---[ end trace dec6997083161631 ]---
[    1.220510] s3cfb s3cfb: failed to map video memory for default window (3)
[    1.227382] s3cfb: probe of s3cfb failed with error -12
[    1.232609] [VGA] ch7026_attach_adapter.
[    1.236555] i2c i2c-0: ch7026 probe
[    1.240003] i2c i/o error: rc == -6 (should be 1)
[    1.256784] i2c i/o error: rc == -6 (should be 1)
[    1.260000] *** unknown chip detected.
[    1.263741] ch7026 detect error!
[    1.267826]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58
[    1.275019] pgd = c0004000
[    1.277693] [00000058] *pgd=00000000
[    1.281235] Internal error: Oops: 5 [#1] PREEMPT
[    1.285824] last sysfs file:
[    1.288771] Modules linked in:
[    1.291808] CPU: 0    Tainted: G        W    (2.6.35.7 #10)
[    1.297357] PC is at S3C_BC_Register+0x24/0x1a0
[    1.301859] LR is at S3C_BC_ModInit+0xb4/0x104
[    1.306279] pc : [<c021ee58>]    lr : [<c0019800>]    psr: 80000013
[    1.306285] sp : efc2ff68  ip : efc2ff88  fp : efc2ff84
[    1.317715] r10: 00000000  r9 : 00000000  r8 : 00000000
[    1.322915] r7 : 00000013  r6 : 00000001  r5 : c06fc818  r4 : c06fc830
[    1.329414] r3 : c06fc818  r2 : 00000000  r1 : 00000000  r0 : efdacb00
[    1.335915] Flags: Nzcv  IRQs on  FIQs on  Mode SVC_32  ISA ARM  Segment kernel
[    1.343194] Control: 10c5387d  Table: 20004019  DAC: 00000017
[    1.348911]
[    1.348913] PC: 0xc021edd8:
[    1.353156] edd8  e5934000 e3540000 0a000010 e594303c e2433001 e584303c e3530000 13a00000
[    1.361302] edf8  189da830 e5940000 e1a0e00f e594f020 e2505000 1a000005 e1a00004 eb0000d3
[    1.369448] ee18  e1a00005 ebffff89 e1a00005 e89da830 e3a00001 e89da830 c06fc818 e1a0c00d
[    1.377593] ee38  e92dd8f0 e24cb004 e59f216c e3a01000 e59f3168 e59f5164 e5922000 e5831000
[    1.385739] ee58  e5920058 e5830008 e592105c e1500001 e583100c 35831008 3583000c e3a00090
[    1.393885] ee78  e5922070 e59f3134 e3520010 05932008 03a07001 15932008 13a07014 01a02712
[    1.402031] ee98  11a02102 e5832010 e595200c e5953010 e0030392 e2833eff e283300f e3c33eff
[    1.410176] eeb8  e3c3300f e5853004 eb0000ad e2504000 02800002 089da8f0 ebffff5c e3a03000
[    1.418323]
[    1.418325] LR: 0xc0019780:
[    1.422568] 9780  e3500000 e5840000 ca000002 e59f00ac eb12085e ea000023 e1a01005 e3a00000
[    1.430714] 97a0  e2842004 eb0839ee e3700a01 e1a01000 e5840004 9a000002 e59f0084 eb120853
[    1.438860] 97c0  ea000012 e5942000 e3a01000 e1a03001 e58d5000 e1a02a02 eb082deb e3700a01
[    1.447006] 97e0  e1a01000 9a000004 e59f0058 eb120847 e5940004 eb083969 ea000004 eb08158c
[    1.455151] 9800  e3500000 0a000008 e59f003c eb12083f e59f0024 e3a01000 e3a02c01 e59f3010
[    1.463297] 9820  e5900000 eb028b52 e3e0000f e24bd014 e89da830 c062002d c06abd64 c06fc830
[    1.471443] 9840  c0620034 c062006b c06200a3 c06200dc e1a0c00d e92dd810 e24cb004 e1d232fa
[    1.479589] 9860  e1530001 b3a0c000 a3a0c001 e19ccfa3 1a000007 e3a0c0a0 e02c039c e59c4010
[    1.487735]
[    1.487738] SP: 0xefc2fee8:
[    1.491981] fee8  3a323532 efc20030 c022b9e8 c004eec0 efdacbcc efdacb00 ffffffff efc2ff54
[    1.500126] ff08  00000001 00000013 efc2ff84 efc2ff20 c0033a6c c00332c4 efdacb00 00000000
[    1.508272] ff28  00000000 c06fc818 c06fc830 c06fc818 00000001 00000013 00000000 00000000
[    1.516418] ff48  00000000 efc2ff84 efc2ff88 efc2ff68 c0019800 c021ee58 80000013 ffffffff
[    1.524564] ff68  c06fc830 c062002d 00000001 00000013 efc2ffa4 efc2ff88 c0019800 c021ee40
[    1.532709] ff88  c062002d efc2ff98 c001974c c00083d4 efc2ffdc efc2ffa8 c00333bc c0019758
[    1.540855] ffa8  00000189 c00083d4 c005aca4 00000013 efc2ffdc c002ad64 c00083d4 c005aca4
[    1.549001] ffc8  00000000 00000000 efc2fff4 efc2ffe0 c0008484 c0033364 00000000 00000000
[    1.557147]
[    1.557150] IP: 0xefc2ff08:
[    1.561393] ff08  00000001 00000013 efc2ff84 efc2ff20 c0033a6c c00332c4 efdacb00 00000000
[    1.569539] ff28  00000000 c06fc818 c06fc830 c06fc818 00000001 00000013 00000000 00000000
[    1.577684] ff48  00000000 efc2ff84 efc2ff88 efc2ff68 c0019800 c021ee58 80000013 ffffffff
[    1.585830] ff68  c06fc830 c062002d 00000001 00000013 efc2ffa4 efc2ff88 c0019800 c021ee40
[    1.593976] ff88  c062002d efc2ff98 c001974c c00083d4 efc2ffdc efc2ffa8 c00333bc c0019758
[    1.602122] ffa8  00000189 c00083d4 c005aca4 00000013 efc2ffdc c002ad64 c00083d4 c005aca4
[    1.610268] ffc8  00000000 00000000 efc2fff4 efc2ffe0 c0008484 c0033364 00000000 00000000
[    1.618413] ffe8  00000000 efc2fff8 c005aca4 c00083e0 fbbbff7b effffdff 00000000 00000001
[    1.626560]
[    1.626562] FP: 0xefc2ff04:
[    1.630805] ff04  efc2ff54 00000001 00000013 efc2ff84 efc2ff20 c0033a6c c00332c4 efdacb00
[    1.638951] ff24  00000000 00000000 c06fc818 c06fc830 c06fc818 00000001 00000013 00000000
[    1.647097] ff44  00000000 00000000 efc2ff84 efc2ff88 efc2ff68 c0019800 c021ee58 80000013
[    1.655242] ff64  ffffffff c06fc830 c062002d 00000001 00000013 efc2ffa4 efc2ff88 c0019800
[    1.663388] ff84  c021ee40 c062002d efc2ff98 c001974c c00083d4 efc2ffdc efc2ffa8 c00333bc
[    1.671534] ffa4  c0019758 00000189 c00083d4 c005aca4 00000013 efc2ffdc c002ad64 c00083d4
[    1.679680] ffc4  c005aca4 00000000 00000000 efc2fff4 efc2ffe0 c0008484 c0033364 00000000
[    1.687826] ffe4  00000000 00000000 efc2fff8 c005aca4 c00083e0 fbbbff7b effffdff 00000000
[    1.695972]
[    1.695974] R0: 0xefdaca80:
[    1.700218] ca80  00000000 efdaca84 efdaca84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2
[    1.708363] caa0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dead4ead ffffffff ffffffff efdacabc
[    1.716509] cac0  efdacabc 00000000 00000000 efdacaa8 efdab54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724655] cae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732801] cb00  00000000 efdb1f00 efdab600 efc00e40 efdac90c efdab640 efc00e40 c06ac3c8
[    1.740946] cb20  efdae690 00000002 00000007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dead4ead
[    1.749092] cb40  ffffffff ffffffff efdacb48 efdacb48 00000000 00000000 efdacb34 00000000
[    1.757238] cb6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1 c06ac7f0 efdac974 7fffffff
[    1.765384]
[    1.765387] R3: 0xc06fc798:
[    1.769630] c798  efc849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    1.777775] c7b8  00000000 efdb0ac0 c06fc77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785921] c7d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794067] c7f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efdb0c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802213] c81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fc efdab540
[    1.810358] c83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818504] c85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6abfdc efc13080 efc00e40 efc27ac0 efc00f00
[    1.826650] c878  efc00fc0 00000000 00000000 efc13640 00000000 00000000 efc13140 00000000
[    1.834796]
[    1.834799] R4: 0xc06fc7b0:
[    1.839042] c7b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efdb0ac0 c06fc77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847188] c7d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855334] c7f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efdb0c00 00000000 00000000
[    1.863479] c81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871625] c830  000000fc efdab54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879771] c85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6abfdc efc13080 efc00e40
[    1.887916] c870  efc27ac0 efc00f00 efc00fc0 00000000 00000000 efc13640 00000000 00000000
[    1.896062] c890  efc13140 00000000 efc13200 00000000 efc132c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904209]
[    1.904211] R5: 0xc06fc798:
[    1.908454] c798  efc849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ffffffff 00000000 00000000
[    1.916600] c7b8  00000000 efdb0ac0 c06fc77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924746] c7d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932891] c7f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efdb0c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941037] c81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fc efdab540
[    1.949183] c83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1.957329] c85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c06abfdc efc13080 efc00e40 efc27ac0 efc00f00
[    1.965475] c878  efc00fc0 00000000 00000000 efc13640 00000000 00000000 efc13140 00000000
[    1.973623] Process swapper (pid: 1, stack limit = 0xefc2e2f0)
[    1.979429] Stack: (0xefc2ff68 to 0xefc30000)
[    1.983765] ff60:                   c06fc830 c062002d 00000001 00000013 efc2ffa4 efc2ff88
[    1.991912] ff80: c0019800 c021ee40 c062002d efc2ff98 c001974c c00083d4 efc2ffdc efc2ffa8
[    2.000057] ffa0: c00333bc c0019758 00000189 c00083d4 c005aca4 00000013 efc2ffdc c002ad64
[    2.008203] ffc0: c00083d4 c005aca4 00000000 00000000 efc2fff4 efc2ffe0 c0008484 c0033364
[    2.016348] ffe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efc2fff8 c005aca4 c00083e0 fbbbff7b effffdff
[    2.024488] Backtrace:
[    2.026922] [<c021ee34>] (S3C_BC_Register+0x0/0x1a0) from [<c0019800>] (S3C_BC_ModInit+0xb4/0x104)
[    2.035841]  r7:00000013 r6:00000001 r5:c062002d r4:c06fc830
[    2.041479] [<c001974c>] (S3C_BC_ModInit+0x0/0x104) from [<c00333bc>] (do_one_initcall+0x64/0x1b4)
[    2.050399]  r5:c00083d4 r4:c001974c
[    2.053958] [<c0033358>] (do_one_initcall+0x0/0x1b4) from [<c0008484>] (kernel_init+0xb0/0x170)
[    2.062618]  r9:00000000 r8:00000000 r6:c005aca4 r5:c00083d4 r4:c002ad64
[    2.069298] [<c00083d4>] (kernel_init+0x0/0x170) from [<c005aca4>] (do_exit+0x0/0x5f0)
[    2.077176]  r4:00000000 r3:00000000
[    2.080734] Code: e59f3168 e59f5164 e5922000 e5831000 (e5920058)
[    2.086830] ---[ end trace dec6997083161632 ]---
[    2.091416]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    2.097296] Backtrace:
[    2.099716] [<c0037fb8>]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49b814>] (dump_stack+0x18/0x1c)
[    2.108129]  r6:efc2c000 r5:c0690e10 r4:c068f67c r3:00000002
[    2.113752] [<c049b7fc>]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49b890>] (panic+0x78/0xf8)
[    2.121306] [<c049b818>] (panic+0x0/0xf8) from [<c005ad18>] (do_exit+0x74/0x5f0)
[    2.128666]  r3:c0690e10 r2:00000001 r1:efc2fd78 r0:c05f259c
[    2.134291] [<c005aca4>] (do_exit+0x0/0x5f0) from [<c003849c>] (die+0x19c/0x1cc)
[    2.141672] [<c0038300>] (die+0x0/0x1cc) from [<c003a8cc>] (__do_kernel_fault+0x6c/0x8c)
[    2.149723]  r8:00000000 r7:00000005 r6:00000000 r5:efc2ff20 r4:00000058
[    2.156389] [<c003a860>] (__do_kernel_fault+0x0/0x8c) from [<c003aacc>] (do_page_fault+0x1e0/0x1fc)
[    2.165408]  r8:00000000 r7:00000058 r6:00000001 r5:efc2ff20 r4:efc2c000
[    2.171892] r3:efc2ff20
[    2.174500] [<c003a8ec>] (do_page_fault+0x0/0x1fc) from [<c003ab98>] (do_translation_fault+0x24/0xa0)
[    2.183706] [<c003ab74>] (do_translation_fault+0x0/0xa0) from [<c00332f4>] (do_DataAbort+0x3c/0xa0)
[    2.192705]  r6:00000058 r5:c0682454 r4:00000005 r3:c0682404
[    2.198330] [<c00332b8>] (do_DataAbort+0x0/0xa0) from [<c0033a6c>] (__dabt_svc+0x4c/0x60)
[    2.206485] Exception stack(0xefc2ff20 to 0xefc2ff68)
[    2.211514] ff20: efdacb00 00000000 00000000 c06fc818 c06fc830 c06fc818 00000001 00000013
[    2.219661] ff4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efc2ff84 efc2ff88 efc2ff68 c0019800 c021ee58
[    2.227802] ff60: 80000013 ffffffff
[    2.231266]  r7:00000013 r6:00000001 r5:efc2ff54 r4:ffffffff
[    2.236892] [<c021ee34>] (S3C_BC_Register+0x0/0x1a0) from [<c0019800>] (S3C_BC_ModInit+0xb4/0x104)
[    2.245826]  r7:00000013 r6:00000001 r5:c062002d r4:c06fc830
[    2.251450] [<c001974c>] (S3C_BC_ModInit+0x0/0x104) from [<c00333bc>] (do_one_initcall+0x64/0x1b4)
[    2.260384]  r5:c00083d4 r4:c001974c
[    2.263928] [<c0033358>] (do_one_initcall+0x0/0x1b4) from [<c0008484>] (kernel_init+0xb0/0x170)
[    2.272603]  r9:00000000 r8:00000000 r6:c005aca4 r5:c00083d4 r4:c002ad64
[    2.279267] [<c00083d4>] (kernel_init+0x0/0x170) from [<c005aca4>] (do_exit+0x0/0x5f0)
[    2.287161]  r4:00000000 r3:00000000
[    2.290701] Rebooting in 5 seconds..

网友:
好像本来就有 调整像素密度的 以前用过

楼主:
? 今天看了一天,继续调试吧。

网友A:
[    1.297357] PC is at S3C_BC_Register+0x24/0x1a0
[    1.301859] LR is at S3C_BC_ModInit+0xb4/0x104
这个是程序出错的位置,
    1.260000] *** unknown chip detected.
[    1.263741] ch7026 detect error!
[    1.267826]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58
这句提示说是出现了空指针。但根据上面的unknown chip detected。我怀疑是samsung的代码里面
有chip的合法性检测,发现不是自己支持的芯片后,故意做了一个非法的操作,导致内核崩溃。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没看过代码。
我一般是用printk 二分法来判断崩溃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    1.297357] PC is at S3C_BC_Register+0x24/0x1a0
[    1.301859] LR is at S3C_BC_ModInit+0xb4/0x10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
俺的S5pv210的 VGA 1024*768 和800*600 都已经非常流畅的运行了。
比wince下的VGA 效果还好一些,
出乎我的预料。
这里说一下原因。
这里是我分配内存不够造成的,DMA 在android/linux下是用函数动态分配的,这点和wince不同。
我不留神,没分配够给LCD的 FIMD。

见笑了,今天早上我突然想起来我犯了这个错误,刚才试了一下,调整了HPBD 和VPBD之类的参数 就调整好了,
效果非常不错。嘿嘿。

楼主:
现在论坛要手机注册码?感觉没以前火爆了啊。嘿嘿。
大家有空就来讨论一下,我还是喜欢论坛一点,QQ群太烦人了,影响工作。

网友:
是的,现在论坛没以前那么火了

网友B:
关注,如何在用户空间调成LCD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如何在用户空间调成LCD参数。

其实可以写一个软件做的,我想不难的,只是linux 本身很多调试工具,一个串口走天涯,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