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使用组合键

楼主(2012-06-07):
我用单片机编写了一个时钟电路程序,并在1602液晶上显示,我自己做了块单片机板子,并且只有4个按键,但是1602的en端和rs端占了2个按键,时钟的选择键以及加减键又占了3个键,现在按键不够,我想用组合键来调,但不知道怎么用、怎么扫描。

网友:
用狀態機,潭里好多狀態機的源代碼,搜一下就好了

网友:
4个IO+4个二极管可搭成16个按键,自己看论坛推荐主题中的“堪称一绝的“IO口扫键”法 ”

网友:
楼上的建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