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外接SERDES进行光通信

楼主(2012-06-07):
最近项目需要用到光通信,原本打算用EP4CGX系列的FPGA的,但符合资源需求的GX系列器件的GX通道数太多,感觉太浪费,想用不带收发器的FPGA芯片外接SERDES来实现。各位都给些指导,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案吗?谢谢

网友A:
外接支持光口的以太网phy啊。88e1111或者88e1112

fpga出GMII或者RGMII或者SGMII。后者要serdes,前两者要较多IO。

网友B:
你的光口是不是直接接到FPGA?要看你的光接口速率是不是很高,很高的话还是需要SERDE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光口是不是直接接到FPGA?要看你的光接口速率是不是很高,很高的话还是需要SERDES的

光口是直接到FPGA的,外接SERDES的话,调试复杂度是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支持光口的以太网phy啊。88e1111或者88e1112

fpga出GMII或者RGMII或者SGMII。后者要serdes,前两者要 ...

外接PHY这种方案在目前我们应用中估计不现实

网友B:
速率不高的话,自己从NRZ码CDR恢复数据,速率高就用SERDES,就是加个电路,看起来复杂些,布线注意等长什么的,调试说不定还是CDR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率不高的话,自己从NRZ码CDR恢复数据,速率高就用SERDES,就是加个电路,看起来复杂些,布线注意等长什么 ...

NRZ串行码流速率1G多,提取时钟恢复数据能实现不?

网友:
1G的做CDR估计是不行了,按香农定理,你的系统时钟速率至少是它的2倍
还是外置SERDES吧

网友:
外置SERDES没问题的。。。TI的TLK2521 2.5G以内可用。。。跑到2.5G有点发烫。
SERDES电源要特别注意。。。最好LDO。。

网友:
看通信板是TLK4015的?片子,接的1Gb的光纤模块。LDO用的是大个头的LM。。。,忘了。3A芯片。

楼主:
以前没搞过光通信,如果外接serdes的话,比如TLK2521,fpga那边要用做什么处理吗?8B10B编解码之类的都不用FPGA关心了吧?

网友(2017-04-27):
楼主的光通信方案成熟了吗

网友(2018-03-29):
你好 楼主是做什么项目的呢 我是做光纤通信的 希望能和你多交流

网友:
88e1111可以光口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