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个引脚识别6个按键

楼主(2012-06-07):
利用单片机2个引脚识别6个按键
大概的程序如下,具体的程序还有待改进
#define S1    1
#define S2    2
#define S3    3
#define S4    4
#define S5    5
#define S6    6

//***************两IO出六键*************************
unsigned char Key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KeyTemp;
        if(!IO1&&!IO2) KeyTemp=S3;//如果都为低,则说明是S3
          else if(!IO1) KeyTemp=S2;
           else if(!IO2) KeyTemp=S1;
             else
                     {
                             IO1=1;//拉高IO1,来读取状态
                             IO2=0;//扫描,置IO1=0;
                             if(!IO1) //IO1==0的话,只有S4或S5按下会出现
                                         { //反向扫描按键
                                                 IO2=1;//拉高IO2,来读取状态
                                                 IO1=0;
                                                 if(!IO2) KeyTemp=S4;//IO2==0的话,只能是S4按下会出现
                                          else       KeyTemp=S5;
                                         }
                             else//只能是S6了*/
                                             KeyTemp=S6;
                     }
        IO1=1;
        IO2=1;
        return(KeyTemp);

网友:
留着有用.

网友A:
这样每次检测是否肯定有一按键产生?如果任何按键都没按下呢?是否应该在
                             else//只能是S6了*/
                                             KeyTemp=S6;
的地方改成这样呢?
                             else//只可能是S6了*/
                                             {
                                                IO2=1;//拉高IO2,来读取状态
                                                 IO1=0;
                                                 if(!IO2) KeyTemp=S6;//IO2==0的话,只能是S6按下会出现
                                                 else  KeyTemp=0;//无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每次检测是否肯定有一按键产生?如果任何按键都没按下呢?是否应该在
                             el ...

恩,要改滴,我上面只是大改算法,不同单片机肯定还有那么一些不同的

网友:
7楼,这样的话还有可能是S4和S6按下

网友:
收下了,学习中

网友B:
好像楼主发的图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楼主发的图片挂了。。。。。。。。。。

的确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挂了,现在重发

网友:
想法不错,有谁实际用过吗。

网友(2012-07-11):
或许日后有用 顶

网友:
和当初的3个引脚22个IO一个道理

网友:
作个记号,或者以后都不会用到!

网友:
正要用呢

网友:
给力,赞一个

网友:
不懂也mark一下

网友:
太有创意了,收藏了

网友:
mark,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
有想法。。。算法坳不清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MARK

网友:
太有学习价值了!!

网友:
或许日后有大用场!

网友:
非常好,值得研究

网友:
51单片机,key4-key6检测不到

网友(2014-08-13):
收藏了,虽然可能用到的情况不多

网友:
这个略叼~

网友:
额外加了四个二极管,四个电阻,并且不支持组合按键,虽略屌,但不实用。

网友:
不支持两个同时按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8-01-22):
好东西,留着慢慢研究!!!!!!!!!!!

网友:
不看好这个电路。特别是S3键。

网友:
拓展一下硬件设计的思路  不错的    原理领会了   实际中  一般情况下  估计是不会使用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很好,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