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遥控器模块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原来用的是nrf2401,不过他的传输距离和通讯频率可能自己没掌握好。不太理想。想知道做过遥控器的朋友都用什么模块

网友A:
为何不买商品遥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买商品遥控器

DIY的乐趣

网友:
发射接收还是买成品的好
自己调试太麻烦
而且炸机还不一定找到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的乐趣

操纵杆不会使用游戏机里的拆吧?

网友:
我用433的遥控发射头做的4通道比例遥控器。接收用超外差接收头。
200米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用的游戏手柄。

网友C:
我用的是现成的无线串口模块 433的 不过传输速度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买商品遥控器

原因很多,如果自己做,随意性大,我喜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乐趣

r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现成的无线串口模块 433的 不过传输速度慢啊

不是又个穿墙王的sis吧

楼主:
这是我之前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之前做的

这个怎么样 好用吗?

网友:
以后也要考虑用游戏手柄弄一个遥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样 好用吗?

挺好啊,就是nrf的程序可能没写好,传输距离受到限制,卖家说,不能连续发送,得间隔4ms以上。我还没来得及改程序呢。
今天用雕刻机刻了一个板子,现在正在调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挺好啊,就是nrf的程序可能没写好,传输距离受到限制,卖家说,不能连续发送,得间隔4ms以上。我还没来得 ...

请教个问题:你自制的遥控器ppm编码了吗?还是直接自己定义数据格式,那样接收器也要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个问题:你自制的遥控器ppm编码了吗?还是直接自己定义数据格式,那样接收器也要自己做了? ...

对,接收机自己做,定一个协议。你倒是给我一个启发,我的无线里应该加一个ppm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接收机自己做,定一个协议。你倒是给我一个启发,我的无线里应该加一个ppm输出。 ...

我准备纯diy一个四轴,希望能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纯diy一个四轴,希望能请教

指教谈不上,我水平有限,哪些地方能帮到的尽管说。

网友E:
和楼主相同的想法,不过用游戏手柄做遥控器倒是很好,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楼主相同的想法,不过用游戏手柄做遥控器倒是很好,很有启发!

我一开始也想用游戏手柄了,后来想想,还是用标准的模型遥控器吧,收 了一个坏的,去淘宝买了一个12864的屏幕,安上,还是不错了。四轴倒是没飞起来,倒是做了个f22,遥控器控制机翼的动作非常流畅,唯一的缺点就是发射模块用的nrf2401+PA+LNA,50米左右就不行了,不连贯了

网友E(2012-07-09):
楼主,nrf2401+PA+LNA增益大概多少?
26dB左右的,功率10mW左右,距离能到100m吗,我去淘宝上看,人家说空旷地可以到1KM,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又看到,功率大的高频信号
又会对人体产生较大的伤害,所以我还没有买2.4G模块,不知道买那个好。

网友F:
游戏手柄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nrf2401+PA+LNA增益大概多少?
26dB左右的,功率10mW左右,距离能到100m吗,我去淘宝上看,人家说空 ...

我卖了两款,都是60米左右效果不错,可能是我设置问题,明天续调试。还行吧,怎么都比手机辐射小得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游戏手柄挺好的

也行,其实更喜欢用哪个就整个壳子。这个无线的模块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