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576对视频AV信号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2-06-07):
我有一个设备需要接入5V电源,我用2576稳压出5V,同时接进去的还有一路AV视频信号,2576输出时画面就会出现模糊的现象,具体体现就是视频信号和视频地上面叠加有200kHz 20mVpp左右的噪声。
可是2576只有55kHz的频率,2576输出接电阻负载的时候5V纹波就是典型的三角波,接这个设备后纹波上面还叠加有200kHz左右的小幅度纹波。
而且我发现只有DCDC就会有干扰不管2576还是2596.。。。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用示波器同时探测视频信号和视频地,减法之后发现可以清除这个干扰,那么在终端加一个差分运放来输入会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稳压电源的高次谐波,看看自己芯片是否正品,布线是否合理,可以加滤波电容和电感去掉谐波。

你单独测试下,输出的5V都是三角波,那这个电源部分设计很失败了。上PCB看看吧。

楼主:
我带电阻负载大载都不会出现高次谐波,带他的设备会出现,所以我怀疑他设备里面也有DCDC而且是高频。是他自己电源干扰引起的。。。

网友:
找个线性电源供电下就能测试出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