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接3.5寸屏,只显示半边,何原因?

楼主(2012-06-07):
(图片)

网友:
多半是底层驱动的元婴

网友:
多半是底层驱动的原因

楼主:
意思是程序没写好?

楼主:
我咋感觉是硬件的事啊?不过上面白的地方有两个横线真奇怪。

网友:
屏有可能选成3寸屏了,也有可能屏坏了,这种情况,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把”水平脉冲后沿”减小,就会解决问题

网友:
3.5寸屏选成3寸屏会出这现象?等收个屏接2440体验这个现象一下。。。。

网友:
觉得程序没写好~~

楼主: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屏幕上的内容是CE bootloader模式哦。

楼主:
这里进的是BOOTLOADER模式啊。

网友:
在驱动程序中,把水平前脉脉冲(HFP)减少,就可以了

楼主:
以前用的是串口输出信息,而现在是不是在BOOTLOADER里面需要完成液晶屏的驱动,然后把生成的原来在串口上输出的信息输出在液晶屏上?有没有通用的能在液晶屏上输出的BOOTLOADER.BIN程序一用啊?

楼主:
有没有哪位能提供一个基于2440的车载GPS板的BOOTLOADER程序一用?

楼主:
现在又成这个样子了哎。。。。

网友:
哪一款屏啊?如果有型号的话,那 很多东东就可以直接Copy过来了嘛

网友:
貌似这个是HITACHI 3.5寸触屏吧?

楼主:
一直在怀疑这个问题,这个镜像是从原来的板上下下来的,然后再烧录进去的,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但要是原镜像加密的话,重烧录应该完全不能运行才是正解,可为何这部分还能启动,貌似上面的菜单都能正常上下翻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这么久了还没有解决啊?楼主应该反思一下,提问的时候给出的信息太少了:
比方说:
板子的接口定义?

谢谢你的回复。
因为板子也是二手淘来的,资料几乎没有。现在只想能找到原装的刷机包,先把它转起来,要是能搞到原来的源代码,那就可以了解设计者的思路了。这样子可以把这东板当开发板来使了。现在连这个板的应用型号还没整出来呢?

根据上面的片子2440的核心,日立3.5的触摸屏信息,底下是4个轻触按键,顶上是两个耳机插孔,右边有一个SD卡槽,左边有MINIUSB口,背面有个拨动的电源开关,感觉这是“城际通N500”,但N500只有一个耳机插孔,现在连这个型号还没搜出来。。。。。。

楼主:
用这个方向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DE数据线没有接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屏上面显示的信息不全。。。

网友:
从屏上的信息来看的话,有时是半屏,有时是彩条,有时是全绿色,应该是底层驱动的事,屏应该是好的,因为上面有个全绿的截图啊.

网友:
更让我觉得 是软件的问题的依据是屏全绿的时候,上面半屏部分字符没显示完全......

网友:
会不会是本是4.3的BIN,烧成3.5的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