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样的继电器驱动方式如何?

楼主(2012-06-07):
经过实验,已经成功,不过不知道这样驱动有什么利弊,请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
最好是采用光藕

网友A:
问问:程序初始化马上P2.4=0,上电瞬间是否会有短暂吸合的现象?

网友B:
挺好,不过最好加个大点的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不过最好加个大点的下拉电阻。                                                          ...

3Q,那么下拉电阻应该加多大呢?是直接加在三极管的基级吧?

网友B:
加个几百K就行,如果驱动能力足够,最好把上拉电阻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几百K就行,如果驱动能力足够,最好把上拉电阻去掉。

好的,谢谢!

网友C:
不好。IO为低电平的时候,上拉电阻的电流全流入I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IO为低电平的时候,上拉电阻的电流全流入IO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是应该使用下拉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
很显然,这是51用的驱动方式。在5V下很笨的法子。

网友D:
上拉是为了加大驱动电流的,否则普通的51IO不能驱动的。进入几mA电流也无所谓的,那个电阻用1K小了点,4K7就行。

楼主:
那是不是只要将1K改成4.7K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程序初始化马上P2.4=0,上电瞬间是否会有短暂吸合的现象?

是的,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拉是为了加大驱动电流的,否则普通的51IO不能驱动的。进入几mA电流也无所谓的,那个电阻用1K小了点,4K7 ...

那是不是只要将1K改成4.7K就好了?

网友:
功耗太大,不用上拉电阻应该也没问题,接地加个下拉电阻。另外,由于单片机初始化后,端口默认输出高电平,所以上电瞬间会有吸合现象,如果你用5V继电器的话,可以考虑用PNP型三极管来解决;如果一定要用12V继电器的话,建议在1K电阻的位置加个PNP型三极管来解决这个问题,基极接p口,发射极接5V,集电极接另一个三极管的基极,考虑功耗问题的话,加限流电阻

网友:
上拉电阻有点小,一般选择10K,还有为了减少干扰,建议在三极管基极与地之间并一个103瓷片电容.

网友D:
基极和5V之间应该是4K7,基极和单片机引脚间应该是390欧,这样说够明白了吧。这样接上电会有吸合,所以基极和地间加10K到100K电阻。具体阻值你可以试试看。最好是5V继电器,如果非得12V的,建议像16楼方法加一级PNP再驱动NPN,多路的还是74HC04加2803好些。

如果是STC单片机,就没有这么复杂了,直接1K电阻到基极就行,上电就把单片机引脚改为推挽,然后置低,就不会有吸合现象。

17楼10K上拉对于普通AT的51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极和5V之间应该是4K7,基极和单片机引脚间应该是390欧,这样说够明白了吧。这样接上电会有吸合,所以基极 ...

我用的就是STC12系列单片机,那么我应该将1K电阻换成4.7K,然后在IO口处接一个1K电阻?

网友D:
你基极和单片机间加电阻1K-4K7都行,看什么继电器了,其它电阻就不需要了。上电就改配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基极和单片机间加电阻1K-4K7都行,看什么继电器了,其它电阻就不需要了。上电就改配置位。 ...

那么5V电源还要吗?

网友D:
单片机引脚和5V之间的不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引脚和5V之间的不需要了。

那么这样可以吗?

网友D:
可以,三极管是8050就行吧,那个D2也需要串联电阻啊。10K的就行

网友:
你这个LED可能会被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三极管是8050就行吧,那个D2也需要串联电阻啊。10K的就行

那个LED是仿真的时候才放上去,实物中没有的,谢谢了,我再去试试。

楼主:
我再去试试

网友E:
额,加个电容.
还有就是可以用mosfet管,比用三极管好,2N7002这个0.1元左右,

网友:
要是单片机IO口输出带强上拉,建议在三极管基级加个限流电阻吧,不然容易悲剧的。。。。。

网友:
用MOS管才是上策,不需上拉,CPU功耗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加个电容.
还有就是可以用mosfet管,比用三极管好,2N7002这个0.1元左右,

那么这个2N7002L应该怎么接在电路中呢?能给张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因为STC12系列有推挽模式),但最好在 三极管基极 与 地线 再加个0.1uF的瓷片电容(进一步抗噪声干扰),不嫌麻烦IO再加个下拉更好,

上电初始化顺序:
一开始先P2.4 = 0,
紧接着将P2.4配置成推挽模式,
后面控制继电器只需用 P2.4 = 0 与 P2.4 = 1就行。

这样使用NPN控制继电器就不会有上电短暂吸合的现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2N7002L应该怎么接在电路中呢?能给张电路图吗?谢谢。

和三极管接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因为STC12系列有推挽模式),但最好在 三极管基极 与 地线 再加个0.1uF的瓷片电容(进一步抗噪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三极管接法一样

三极管有CBE,对应2N7002L的什么呢?

网友:
感觉比较郁闷......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有CBE,对应2N7002L的什么呢?

1:接驱动电压,电压驱动类型,
2:接地
3: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接驱动电压,电压驱动类型,
2:接地
3:接电源

2脚接地,3脚接电源,1脚还是不太明白,能给张接线图吗?

网友:
mos和三极管封装管脚都一样的,直接替换就行了。限流电阻都省了,直接短接就行。

网友F:
楼主的继电器是不是上电就闭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继电器是不是上电就闭合的,

是的,不过没有关系,关键是最理想的驱动方式

网友F:
理想的就是光藕+三极管,,用MOS管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想的就是光藕+三极管,,用MOS管也不错

能给张电路图吗?光耦+三极管或者MOS管的,这些我都不太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