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 的futaba 怎么从模拟口接线到433mhz高频头上

楼主(2012-06-07):
兄弟哥哥们,谁知道这样的遥控器怎么能用这个433mhz系统啦?怎么接线进去,谢谢

网友:
看不出你的意图,遥控器本身结构不复杂,有模拟和数字的,现在用数字的多,433如果带调制芯片,编码直接接到输入端即可
很多遥控器用单片机调制,用spi输出,那就没什么改的意思,

网友:
只有冠丽控路过

网友:
没有明白lz想说什么???

网友:
他要改2.4g,想找PPM那根线对吧?

楼主:
你是的。有的遥控器后面你是有高频头可以拔下来的嘛,但是我的遥控器不带高频头,所以我就买了一个433mhz的调频增程系统的,就是上面那个小方盒,上面有5针插口的,我是想问5针插口的线怎么才能连到我的遥控器模拟口

楼主:
上面错字了,不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