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能否用launchpad做调试器?

楼主(2012-06-07):
f149开发板能否用launchpad做调试器?如果可以,是怎么连接的? 有人说可以用Spy_Bi_Wire,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做,搜了很多资料,看不太懂。。。 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刚开始接触430,很多不会,望谅解。。

网友:
用不了,launchpad调试器只支持SBW方式,不支持JTAG

网友:
用不了  但是可以支持F2XX的

网友:
F149祗能用JTAG調試

网友:
可以用开发板的,新的开发板都可以,老的就用BSL

网友:
不知道F149现在价格如何

网友(2012-07-07):
Launchpad上的下载模块是二线JTAG,Spy-Bi-Wire 即SBW-JTAG适用于管脚少于28的2系列430单片机

网友A:
7楼的说法不对吧,不一定是小于28管脚的2系列单片机,理论上基本上5系列以后的都带sbw接口,2系列的2272等也有,不过1系列好像没有。具体的楼主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的说法不对吧,不一定是小于28管脚的2系列单片机,理论上基本上5系列以后的都带sbw接口,2系列的2272等 ...

网上说launchpad的SBW仿真器不支持5系列哦,为什么呢?

网友(2012-08-13):
板子上还有这些口,不知道是什么用

网友:
调试器能支持五系列,我的MSP430F5438A调试通过,具体能不能看芯片的手册。

网友:
现在430的仿真器也不贵,200吧,jtag速度比sw快多了

网友:
老的开发板是不行的,新的如5529的是可以的,不过新的这些开发板都贵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