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086的寻址空间

楼主(2012-06-07):
请教大家一个基础问题,8086有20根地址线,可寻址的地址空间是2^20B=1MB,为什么不是2^20bit呢?

网友:
因为硬件设计是每一个地址一次返回的是8位。

网友A:
与8086配套的存储器的字长一般是8位的  20根地址线实际是指可以寻址2“20个存储空间  每个存储空间是8位 所以 寻址的空间大小就是2”2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8086配套的存储器的字长一般是8位的  20根地址线实际是指可以寻址2“20个存储空间  每个存储空间是8位 所 ...

很详细!谢谢哦!